[matlab] 伺服与步进电机的区别

楼主(2023-07-23):
伺服与步进电机的区别

网友:
所以步进电机+反馈 = 伪伺服,准伺服,,,,,

网友A:
伺服也是开环吗?

网友:
我面试工程师的时候提问最多的就是伺服与步进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也是开环吗?

相对步进,它属于闭环。因为它有编码器反馈,但是不是全闭环,要实现全闭环,一般设备机构就要加光栅尺。

网友:
伺服的转矩是恒定的吗,我怎么看供应商的图纸转矩是转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