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时总是过约束如何解决?

楼主(2023-07-23):
下图为拖链组件,拖链的两个接头分别固定于整机模型的两处安装孔上,并且也得与安装面贴合 其中一个接头采用同轴和重合后,再对另一个接头也是采用相似的配合约束时出现了过约束提示。导致另一个接头无法与安装孔对正,也无法与安装面贴合,如下图所示
具体有啥好办法,保证两个接头可以约束在整机模型时,还不提示过约束?
我要是孔对正了,就贴合不上平面,贴合上平面了,孔还不能对正,而且两个接头,还不能同时这两个约束,否则就是过约束 非常头疼

网友A:
把拖链组件柔性化试试。

网友B:
第一检查孔距,如果孔距有问题是无法约束的。如果检查无问题,就以两个孔的中心为基准建立基准面,用基准面进行装配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一个字,删

网友:
看见树都红了,心情立马就不爽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拖链组件柔性化试试。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检查孔距,如果孔距有问题是无法约束的。如果检查无问题,就以两个孔的中心为基准建立基准面,用基准面 ...

还可以这样装配

网友:
SW经常这样,我得出过好多种解决方法,第一柔性化,第二更换配合的先后顺序,就是你原来是先面重合再同轴的,就改为先同轴再重合,第三移动拖链相对整机模型的位置,例如靠近一点或者转转方向,原则就是尽量在进行配合操作前就能把拖链一到目标位置。第四关闭重新打开。其他的慢慢研究

网友(点评):
第四个,关机重启

网友:
平面重合时不要选两个面,一个面一个点,标准件有时平面不是百分百平有误差。

网友:
|天涯晴天发表于 07-23 18:19
还可以这样装配

行不行试试呗

网友:
拖链不要这么画了,我知道链阵列非常好用,但是非常消耗内存,装上去会很卡。建议就用扫描做个拖链的外形加安装孔就可以了,做下配置把近端远端都画出来模拟就行,然后根据总长,减掉头尾长度除以节距就知道节数了。
好像你这个还不是链阵列那种啊,链阵列画出来是非常标准的只能在一个轨迹里拖动的。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认真做,不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