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视图中如何显示同一零部件的两个位置

楼主(2023-07-23):
如图,在圆盘中开孔,以避开四连杆机构的左右摆动。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同时显示四连杆的左右两个位置,以在圆盘上开孔。就像是工程图中的交替位置视图那样的效果。

在sw模型空间中是否能达到同时显示某一个零件两个位置的视图效果?谢谢!

网友A:
右击-工程视图-交替位置视图

网友:
可以做两个配置

网友B:
首先三维软件没有模型空间的说法,第二,都已经模型实体了,都可以做运动仿真和动画了,有什么必要显示两个位置。记住,模型实体是可以动态的。
工程图是静止图纸,所以只能画出两个极限位置用来表示运动范围。
是没办法不得以而为之,你这倒好,强行拿图纸的思维去要求模型实体,如果这样的话,那实体建模的意义何在。

楼主:
谢谢大家。本意是希望两个位置同时显示,顺着两个轮廓画个草图比较方便,实际模型不是四连杆,造型略复杂一点儿,和别的件做的两种配合。这次的实际操作感觉打包个装配体复制过来挺简单的。谢谢大家,尤其感谢楼上朋友。

楼主(2023-09-21):
引用 网友B:
首先三维软件没有模型空间的说法,第二,都已经模型实体了,都可以做运动仿真和动画了,有什么必要显示两个 ...

请教,我要开这个孔,要怎样画出来?
比如先画一个草图,再分别左右摆动摆臂,看是否干涉,余下的空间如何。这需要多次操作。
或者将摆臂放在左边,画一个草图。再摆在右边,画一个草图。将他们共全部拉伸切除。
感觉以上都不太直观及繁琐。
请问您是如何来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工程视图-交替位置视图

您好!为了开一个孔,做两个配置,再分别检验空间是否合适...
不知是否有更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工程视图-交替位置视图

您好!实在模型里,不是在工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实在模型里,不是在工程图...

如果是我做的话,就再做一套模型出来。两套模型设置在各自两端的最大位置上。可以设置不同颜色,或者一个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做的话,就再做一套模型出来。两套模型设置在各自两端的最大位置上。可以设置不同颜色,或者一个 ...

今天试了一下,画个草图,将平面区域转换实体引用,制作为块,再挪至另一个位置,同样操作一遍,或者不操作了。感觉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