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皮带的线速度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3-07-23):
这个带轮装上皮带后,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皮带的线速度是怎么算的呢?我假定这个带轮一分钟1000转,然后应该线速度就是1000转乘以直径,现在我就是不会确定这个直径了?直径是带轮的节圆外径+2倍皮带厚度吗?还是其他?

网友A:
兄弟,找本机械设计的书,沉下心来看一下,再提问题。你这里面很多概念都是错的,或者是模糊的,大家说话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找本机械设计的书,沉下心来看一下,再提问题。你这里面很多概念都是错的,或者是模糊的,大家说话都 ...

哥,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书在看了。

网友:
哥们做这行多久了....

网友:
去查机械手册有教你同步带轮的带速算法

网友:
周长=178*3.14

楼主:
30是什么来的

网友(点评):
周长 写错了..

网友:
V=Rω    ω=2πN   算出来是每分钟的,除60结果就是M/S    30是2和60相约分的结果

网友:
真是,概念都不懂。齿一类的 应该以节圆计算啊

网友:
你也可以安老的算  V=πD1 n1/(60×1000)这个结果也是M/S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B:
V=3.14nD/60    (n为转速r/min,D为直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周长*3.14*转速/60

网友:
一条线绕1000圈多长,除以时间就是线速度,不难理解啊

网友:
有公式的

网友:
按皮带中性面所在的直径来算,中性面就是弯曲时周长不变的那个面

网友(2023-10-07):
引用 网友B:
V=3.14nD/60    (n为转速r/min,D为直径)

借楼主帖子,请问一下这个n的转速是根据电机的转速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