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快换接头结构

楼主(2023-07-24):
机械快换接头结构可以有多款形式,
1,内勾,
2,外勾,
3,弹片,
4,压力收缩孔
5,压力扩孔

如果大家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说说。

网友:
卖快换盘的???

网友(点评):
只谈技术不卖货。

网友A:
方不方便发个3D图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不方便发个3D图学习下

同问,发个图学习下,谢谢lz哦

网友B(2023-12-27):
这个应该就是钢珠卡进凹槽里,精度做的高一些,再加一些气路和电路的连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钢珠卡进凹槽里,精度做的高一些,再加一些气路和电路的连接器。

这玩意没标件吗?例如滑环

网友:
快换接头应该是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