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装这种开口的钢丝挡圈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23-07-24):
请问安装这种开口的钢丝挡圈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之前装的泵:需要这种手动压机,如果拆的话还需要挑针【如果要拆的话,用有一边是尖头的,两端圆头的不方便挑】

网友(点评):
原来这个叫手动冲床呀,我看旁边推荐是这个名字

网友:
相信我,一般直接问客服就行。

网友:
用过这环确实不知道用什么工具

网友A:
不用就行了,这种设计感觉就是防拆的,非常难拆,拆过以后有明显的痕迹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拆过了。除了这种意图,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用途了。

网友:
会上淘宝不会问客服???

网友:
一个套筒就行了
花键轴上用了这玩意儿,往外拔的时候能把花键拉掉

楼主:
什么是飞机杯,请问怎么用?

楼主:
|时间不多多益善发表于 07-24 11:01一个套筒就行了

花键轴上用了这玩意儿,往外拔的时候能把花键拉掉
也是个办法,不过用它拆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就行了,这种设计感觉就是防拆的,非常难拆,拆过以后有明显的痕迹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拆过了。除了这种意 ...

可以内藏,可以旋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