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制图导出CAD文件可以导出尺寸为1:1的吗

楼主(2023-07-24):
求助UG制图导出CAD文件可以导出尺寸为1:1的吗

网友A:
。。。没学过基本的制图知识?1:1的比例不就是图上尺寸等于实际尺寸了

楼主:
导出CAD不乱码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学过基本的制图知识?1:1的比例不就是图上尺寸等于实际尺寸了

比如我用UG出工程图里面用A3的图框视图比例1:5,导出CAD文件里面正常测量所有的尺寸都比原本的缩小5倍,这样导出的CAD版文件不能用于线割,丝印;要放大5倍,但放大5倍后尺寸会乱要重新设置,比较麻烦

网友B:
可以,10.03.5版本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10.03.5版本以上

怎么弄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弄求教

先确认你的版本是不是10.0.3.5以上,不是的话自己去网上找升级包或者安装包。
导出向导-选项-比例设置选项-基本视图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你的版本是不是10.0.3.5以上,不是的话自己去网上找升级包或者安装包。
导出向导-选项-比例设置选 ...

用UG12的找到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