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

楼主(2023-07-24):
轴承由外圈和内圈,还有滚子组成,内圈跟着轴一起转动,外圈以同一方向或者反方向转动,是否会加速轴承滚子的磨损

网友A:
轴承生来就是转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生来就是转圈的

一般都是外圈转或者内圈转,有一起转的吗

网友(点评):
这个看工况,也是有的

网友:
相当于快或慢了

网友:
不需要用加速磨损的角度去理解,就考虑如果转向不同,就相当于转速加快,这样就好理解了,转速快自然寿命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外圈转或者内圈转,有一起转的吗

同向转等于没转。。。反向转等于加速转。。
寿命可以简单按钢球转动的总里程换算。。。。。同向转寿命会比较长,反向转会缩短。

网友:
这种帖子明显是经过思考了,不管想的对不对,都值得大家讨论

网友:
看下相对转速,不超过轴承的极限转速就行

网友C:
具体工况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工况是什么。

具体工作状况的话,轴的转速大概5~10r/s,外圈的转速大一点,10~15r/s

网友(点评):
多粗的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向转等于没转。。。反向转等于加速转。。
寿命可以简单按钢球转动的总里程换算。。。。。同向转寿命会 ...

(ง •̀_•́)ง(ง ˙o˙)ว
内圈和外圈反向,
然后在轴承内圈再安装一个轴承,
会不会延长轴承寿命!?。。

网友:
想表达什么?

网友:
轴跟孔(轴2)同时转动,用轴承限位,感觉两者同心偏置情况下,轴承承受的径向力会远远高于理论值,不能等同于转速相加减

网友:
相对运动没学透

网友:
等于转速增加了

网友:
不超过极限转速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外圈转或者内圈转,有一起转的吗

同轴反转直升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工作状况的话,轴的转速大概5~10r/s,外圈的转速大一点,10~15r/s

25mm的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mm的轴吧

用好一些的轴承,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好一些的轴承,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