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零件工程图该怎么标注

楼主(2023-07-24):
求助 大神该零件工程图该怎么标注   需要注意些什么

求助

求助

网友:
标外形尺寸,孔位置及大小。其他见3D

网友:
参考3D图纸加工

网友:
直接给模型给加工单位

网友:
外形尺寸标一下,中间扇叶搞个表格填一下

网友:
像这样的零件只能标注一个外形尺寸,其他细节部分必须要依靠三位数模。

网友:
我的想法是首先满足使用要求,把这个要求的尺寸一定要标出来;再就是你怎么画出来的(比如是渐开线还是圆弧线),拔模斜度是多少,位置尺寸标出来,不要让制造的人完全去猜,他想怎么做起码要让你知道,特别注明有问题必须沟通,不能自由发挥,这样才能做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网友:
配合尺寸关键尺寸做标注,如果不是那么关键的尺寸参考3D图。或者全部标注也可以,不嫌麻烦的话,无非就是加点视图,如剖视图 放大图 断裂视图  ,如果要保证是A4纸的话就要简略出图了

网友:
祥见3D 没那么复杂

网友:
这种都标注外形及定位尺寸吧,其它发三维了。

楼主:
谢谢大佬们  已经发给加工单位

网友:
这种不好标啊。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铸件毛坯回厂,图纸中只标注毛坯要加工的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功能特征的要求一定要标清楚,公称尺寸可以见3D,公差总不能见3D啊;对于曲面,上轮廓度,其他的根据功能需求来给公差

网友:
标注定位尺寸,外形尺寸及必要的公差,粗糙度,关键的断面要求,技术要求,其他详见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