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机的疑问

楼主(2023-07-24):
这是一个上下升降的结构,一边是减速电机,一边是只有减速机,减速电机是的转速是1680RPM,减速比是25,另一边的减速机减速比是5.我想问,两边的减速不一样也可以的吗?他这个不是要左右两边上下升降的速度一致的吗?上下升降就是通过丝杆螺母运动达到的

网友A:
看图片,电机减速的一边,也是再连接另一个减速机,也就是速 比可能同样是5的减速机,二连运行是一致的,你再看清楚是不是这样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多少有点不同步,要求不高不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电机减速的一边,也是再连接另一个减速机,也就是速 比可能同样是5的减速机,二连运行是一致的,你 ...

电机减速那一边就是25的减速比,另一边是5的减速比

网友(点评):
那我肯定你看看错了,要么就是理解错了,楼主

网友:
同减速比

网友B:
减速电机一级减速,减速机二级减速,总减速比为25*5=125,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减速那一边就是25的减速比,另一边是5的减速比

都拍了照了,总之减速机的铭牌就是这样显示的,和电机相连的减速机型号是RVE50/50-25-71B14-FA。另一边那个减速机型号是RV50-5-FB-B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电机一级减速,减速机二级减速,总减速比为25*5=125,

那两边的速度不就不一致了吗?应该一致才对的啊!他是怎样将两边的丝杆上下升降的速度变成一致的

楼主:
怎样理解呢?一边是减速比25另一边是5!那么最终的减速比不就是一边是25,另一边是25*5=125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的,明显看到是连个减速机

网友(点评):
两个减速机

网友(点评):
不过你左边箭头指错了

网友B:
两个减速比为5的减速机是并联的,输入转速一样1680/25,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减速比为5的减速机是并联的,输入转速一样1680/25,见图

应该是我说的不清楚!这里有三个减速机!与电机相连那个减速机就不管了,现在我的问题是第二个和第三个减速机不是一样的!减速比不一样!我是看它们的铭牌才有这样的疑问的!因为必须一样啊,不然上下升降就不同步了。第二个减速机铭牌是RVE50/50-25-71B14-FA。第三个减速机型号是RV50-5-FB-B01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边的速度不就不一致了吗?应该一致才对的啊!他是怎样将两边的丝杆上下升降的速度变成一致的

要看哪端是减速箱的输入轴与输出轴

网友:
拍个动作视频,看看是否同步

网友:
升降用的两个减速比应该是一样的,电机端这个一级减速机速比不一样没关系。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与电机直联的RV减速机速比25是提供转轴动力的整体,而轴两端的转向减速机是相同速比5,用于将动力转向

网友:
这个应该和电机的减速比没有关系,主要看左边这个减速机的连接轴到最终 工件的减速比 与右边的减速机减速比是否一致,这样就能保证同步行了,如左边减速机电机到连接轴的减速比为5,连接轴这级减速到终端工件这级的减速比为5,这样就没有问题。

网友:
跟电机连接的减速机有没铭牌,如果没有就是双级减速机组合的减速比是50(10*5)微信LCY1688BZ

网友:
你看了半天,连机械原理都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