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轴承热、冷装的操作方法

楼主(2023-07-25):
求轴承热、冷装的操作方法,公差要放多大,热或者冷到多少度,用什么方式加热或者冷冻?

网友A:
热装适用温度为80~100℃,带密封圈或防尘盖的轴承采用冷装法温度不低于-80℃。热装有专用的轴承加热器,或者用油煮,冷装用液氮或者专门的冷装设备

网友:
这个不是根据材质和轴承公差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装适用温度为80~100℃,带密封圈或防尘盖的轴承采用冷装法温度不低于-80℃。热装有专用的轴承加热器,或 ...

我们以前要求也是80-100℃,实际使用温度95-98℃,用专门的轴承加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装适用温度为80~100℃,带密封圈或防尘盖的轴承采用冷装法温度不低于-80℃。热装有专用的轴承加热器,或 ...

整个轴承加热的话,轴承内圈和外圈都是变大的是吧?

网友(点评):
那当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轴承加热的话,轴承内圈和外圈都是变大的是吧?

肯定是整体变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