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节电动升降杆的内部结构什么样?

楼主(2023-07-25):
求教多节电动升降杆的内部结构什么样,如果是滚珠丝杠的,两节还能理解,多节什么样?

升降杆

升降杆

网友:
估计就像鱼竿一样吧,就是中间多了个丝杆,最前面一节到头了卡住,然后拖着后面一节往前走,依次循环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ง •̀_•́)ง:;
電動推杆

网友:
买一套拆开来看看

网友:
电动多节升降杆原理:
有比较复杂的细节小机构,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一种很巧的锁定机构,要求上升时能锁住,下降时又能自动脱扣。
主传动机构也就是丝杠螺母机构。
如果从头开始设计,是很吃功力的。

网友:
雨伞机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