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 能承受的轴向力估算。

楼主(2023-07-25):
各位大神,能根据样本 简单估算,角接触能承受的 轴向力吗?  还有径向力。  寿命8000小时即可。
背靠背形式,25 度接触角。 80 轴径

网友:
简单估算不了,你得找厂家要数据,要不然只能自己测了,这个受环境影响太大了,你轴跳动什么的影响,轴的公差,配合公差等等

网友:
自己计算一下,然后按照样本推荐值,除以一个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找厂家,让他们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