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孔是干嘛的?

楼主(2023-07-25):
红色箭头是工艺孔,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工艺孔?百度说法众多,看的我一头雾水。这两个工艺孔是供应商把机架焊接好送回公司,然后我们公司的机加中心就负责钻孔和精磨加工面的,这两个工艺孔也是我们机加中心自己钻的,听主管说是他们的机加工需要这两个工艺孔,我想问这两个工艺孔只能放在机架最下面吗?他们需要这两个工艺孔来干嘛?固定机架?还是怎样?(ps:这图我只是大概画的,好多螺纹孔直孔都没玩出来,左右两边还有一个长宽高250的板厚15的支座也没画出来)

网友A:
装配定位    定位 喷漆悬挂    感觉好多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定位    定位 喷漆悬挂    感觉好多可能。。

简单点讲就是有这两个孔,就可以把机架固定在加工台上,是这样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点讲就是有这两个孔,就可以把机架固定在加工台上,是这样的意思吗?

这两个孔只能定位一个面,应该还有其他辅助定位。

网友:
如果有热处理,可能是为了透气

网友(点评):
看不清图,分析只是可能。当然有很多事为了装配,加工的需要增加工艺孔的。比如很多的盲孔装配轴都需要打工艺孔透气便于装进去轴类零件

网友:
送你三个字--------------够得学

网友B:
在机械加工的工艺上,许多工序,为了简化工装的定位、装夹,在不影响机械结构强度的情况下,而设计的定位基准孔,就叫工艺孔,这种孔,在产品图上是没有的,也有的是借助于产品图上的孔来作为工艺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机械加工的工艺上,许多工序,为了简化工装的定位、装夹,在不影响机械结构强度的情况下,而设计的定位基 ...

不对噢!这两个孔是图纸必须有的,你这句话完全是复制百度的,都不是自己的理解。

网友:
能够老师教的“两个孔定位 一个面儿”?
一个平面+两个定位销已经是完全定位了,
也就是控制了6个自由度;
再加上可靠压紧(比如压板等)就可以加工了。

补充内容 (2023-7-27 12:58):
能够=哪个

网友(点评):
如果是设计给的,那么一般除了用作加工外,也可能用在装配上。

网友:
便于后续机加工的定位装置。

网友:
我遇见过两种工艺孔:1.是用于装配车间,零件在夹具上定位;2.用于零件喷涂时悬挂。

网友:
虽然实际装配上用不到工艺孔,但是后面机加装配会用的工艺孔,并且你也同意要打工艺孔,当然要标出来,不然后面怎么加工和检验。如果你允许有工艺孔,图纸上就不需要画出来。

网友:
加工时定位孔,应该是2个销孔

网友:
如果是机加工用的工艺孔可能是定位销孔

网友:
定位用的吧

网友:
比如加工轴的时候端面上的那个孔,有什么用吗?没什么用,起定位作用

网友(点评):
既不影响你使用,也能方便加工

网友:
感觉是定位的作用

网友:
机加工定位用的吧

网友:
这个可以没用但不能没有

网友:
定位的工艺孔吧

网友:
会不会是机床行程不够,靠孔来找位置的,方便两次定位找基准

网友:
大概率吊装孔

网友:
吊装孔吧

网友:
根据需要的工艺孔。加工过程,装配过程用的。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