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封阻力计算

楼主(2023-07-26):
最近同事做了一个激光雷达,简单点就是一个电机带动一个转筒转动,转筒上有一个激光测距仪,由于在管道内使用的,需要做防水密封,使用到了油封。在前期计算的时候,转动扭矩0.08Nm,负载2kg,功率13w。选了一个0.15Nm,75w的电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转速达不到要求,无刷电机额定转速能达到8r/s,我们需要5r/s,控制器给的转速是8r/s,实测转速是3r/s。将油封拆了以后,转速达到了8r/s。这个油封的阻力怎么计算,需要多大扭矩的电机能满足要求,在考虑第二版的选型,现在公司都没人知道这个怎么算,原来都没试过这么高的转速,还有就是什么油封在这种高速情况下比较耐用。

网友:
角速度也不大   线速度是多少?   这个是从油封的catalogue上截图下来的

网友A:
要取决你用什么材质和形状的油封,一般作为水密使用的是唇形(骨架)油封材质一般用丁晴橡胶或者氟橡胶,两组的摩擦系数是不同的,氟橡胶是0.85,丁晴是1.5,这个百度可以查。计算阻力也是轴和油封的摩檫力,这个套公式就行

网友:
这个得看防护等级,才知道选什么密封吧。还得看你们的工作环境、水压。油封的一般耐压比较低,我记得一般只有0.3公斤。而且干磨损的话,寿命不太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取决你用什么材质和形状的油封,一般作为水密使用的是唇形(骨架)油封材质一般用丁晴橡胶或者氟橡胶,两 ...

老哥,请教下,这个公式里的h怎么取的?是指柱塞和水封的接触宽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教下,这个公式里的h怎么取的?是指柱塞和水封的接触宽度?

嗯嗯  看他描述是这样   这个公式后面的Π*d*h就是  圆柱面的面积     可以理解为油封和接触面的面积    你这个是Y型的 我这边用的一般是骨架T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  看他描述是这样   这个公式后面的Π*d*h就是  圆柱面的面积     可以理解为油封和接触面的面积     ...

谢谢!这个是往复型的,TC不都是旋转用的吗?TC有用在往复运动上的吗?我上次试过,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是往复型的,TC不都是旋转用的吗?TC有用在往复运动上的吗?我上次试过,效果不太理想。

嗯嗯  TC是旋转的 我们没有用过往复的,你到时候算出来报个道,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取决你用什么材质和形状的油封,一般作为水密使用的是唇形(骨架)油封材质一般用丁晴橡胶或者氟橡胶,两 ...

这个计算公式,没有关于摩擦系数的,我算出来,摩擦功率是3W,转动功率需要13W,使用的最大功率为75W的电机,转动达不到要求速度。

网友:
和看天书似的

网友(2024-07-22):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教下,这个公式里的h怎么取的?是指柱塞和水封的接触宽度?

求教,这本书名,帮忙推个,+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