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侧面开90度翻转的门,采用什么结构

楼主(2023-07-26):
屏幕截图 2023-07-26  90度翻转的门采用什么结构比较好,可以采用铰链吗,有推荐的限位90度的铰链吗。请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看看侧开门厢货车。。。。

网友A:
lz的要求是,分为3段,收起还是平板,展开是2部分,
上翻是氮气弹簧,关键是下部展开,承重500kg。

采用限位90度铰链,加长的筋板。

网友:
气动 电动 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要求是,分为3段,收起还是平板,展开是2部分,
上翻是氮气弹簧,关键是下部展开,承重500kg。

你好,你有90度限位铰链推荐吗,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90度铰链?,
这种正常不是120°铰链,然后液压支撑杆限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