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解答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23-07-26):
电机减速机通过输出轴连接链轮,链条上做了连接扣连接两个带轮子的平台,电机转的时候两个平台同时转动,已知平台单个加载重11.5t,两个总重是23t,链轮分度圆直径200mm,求教电机选型
我的选型方法:1、平台总重23t=23000kg,移动平台轮子为钢材料,则平台轮子与床身的摩擦系数选为0.15,平台要是运动则需克服平台静摩擦力做功,平台移动需要的力为平台的最大静摩擦力:  F=μmg=0.15*23000*10=34500N,折算到链轮上的扭矩为T=FL,L为链轮半径=100mm=0.1m,T=34500*0.1=3450N·m,电机减速机与链轮同轴直接连接,此扭矩等同于电机减速机需要输出的扭矩,则电机减速机扭矩需要大过3450N·m才能拉动两个平台,           若只是考虑瞬间拉动的话,可以考虑瞬间过载拉动,我选的电机两倍系数,及电机减速机最大扭矩为额定扭矩的两倍,如此一来只要电机的额定扭矩在大于3450/2=1725N·m即可,在瞬间拉动不超过最大扭矩、不使电机过载报警无法运行的情况下能瞬间拉动就行,在拉动后变为滚动摩擦,需要的力会小很多。

计算此扭矩之后根据图册需要的速比和输出转速要求比较扭矩,若图册上电机扭矩比我计算的扭矩要大,并且速比输出转速符合我的平台运动的速度要求,即可选择此电机,若小于我的计算,则不可以选。

求助各位大神:我的选择方法和计算方法是否有问题,如有问题请多多指教,感谢各位

网友A:
电机价格不高,不要省那点。

网友B:
我感觉这么重是不是得考虑惯量呀,还有是不是要带刹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价格不高,不要省那点。

没问价格,问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么重是不是得考虑惯量呀,还有是不是要带刹车功能

有减速和刹车的两个感应限位,运动到了一定就会感应到开始减速到最后停止,我只想问下我这么选择方法正不正确,您说的这个跑题了,不要灌水谢谢

网友C:
负载这么大,我觉得链轮部分需要注意张紧,以及同楼上,选择电机需要考虑刹车和惯量

网友D:
是不是只会一个T=FL?这个还有点复杂的,没有两个公式那么简单

网友:
百度:滚动摩擦系数

网友:
你负载转矩为3450牛米,取系数为2,那必要转矩应该为6900牛米啊。

网友D:
以从动轮那边开始分析,从动轮看做动力源,轮子和轨道是有微变形的,反作用力N将偏离作用线一个距离f,这个成为滚动摩擦杠杆臂。轮子与轨道间以及轮子轴承中还会产生滚动摩擦阻力。受力分析如图
(尴尬,回复不会插入图片。。。。。。)
滚动阻力 F=m*g*[(2/D(u1*2d/2+f)+c]
含义:F一一滚动阻力;
m 一一带载和自重;
D一-行走轮直径 ;
d一一驱动轴颈轴承直径  ;
u1一一滚动轴承摩擦系数,可取 0.005;
c一一轮缘摩擦附加系数 0.003; 应该得有轮沿吧,没有就去掉;
f 一一滚动摩擦杠杆臂,钢对钢,查手册应该是 f0.5m m。

这只是算了阻力,你只是考虑拉得动拉不动,电机选型还要考虑加速度以及动起来的速度,
电机选型先算静功率,静功率是满载匀速运行状态,设计时要确定两个平台匀速运动的速度
静功率P1=(F*V)/(60*η1*η2),算出来除以1000,单位就是KW了。
式中:η1一一机械效率,取ni=0.9;η2一一减速机传动效率,链轮传动效率,自己查手册去。

还要算一个最大加速动功率,要赋予一个量a,加速度与减速度的数值,这个数值要大概去估算,上面赋予了速度,估算几秒到匀速运行状态,经验这种情况0.5-1都行。
动功率P2=(m*a*v)/(60*η1*η2)

电机功率,P总=P1+P2,再去翻电机数据选型

补充内容 (2023-7-26 15:13):
下楼 补充了受力分析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从动轮那边开始分析,从动轮看做动力源,轮子和轨道是有微变形的,反作用力N将偏离作用线一个距离f,这个 ...

大佬,静功率和动功率里的F指什么?具体公式是哪个,在我这个情况是怎么算,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F 就是上面算出来的 滚动阻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这么大,我觉得链轮部分需要注意张紧,以及同楼上,选择电机需要考虑刹车和惯量

拉动就行,没有要求,也不是很频繁,没必要用惰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只会一个T=FL?这个还有点复杂的,没有两个公式那么简单

力学不及格,恶补恶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从动轮那边开始分析,从动轮看做动力源,轮子和轨道是有微变形的,反作用力N将偏离作用线一个距离f,这个 ...

要把工作台拉动不是需要克服最大静摩擦力吗,动起来之后成滚动摩擦了,力会小的很多,我的电机需要满足最开始的启动项,电机输出力大于平台最大静摩擦力,加上加速度要求的F=ma,合计电机输出力大于μmg+ma,之后滚动的话肯定满足了,不是这样算吗

网友:
你可以换个思路,不从力矩方向,你从能量方向去思考,你的电机额定情况输出的能量≥你机器所需要的能量*工况系数,你可以试试这么去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从动轮那边开始分析,从动轮看做动力源,轮子和轨道是有微变形的,反作用力N将偏离作用线一个距离f,这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从动轮那边开始分析,从动轮看做动力源,轮子和轨道是有微变形的,反作用力N将偏离作用线一个距离f,这个 ...

大佬这个公式算不太出来,括号顺序看不太懂,如果大佬有时间帮忙算下F是多少吧,D=112mm=0.112m,d=75mm=0.075m,m=11500kg,v=0.5m/s,a=0.5m/s2,η2=0.9。我按这个公式算出来了F滚动阻力,再将这个F滚动阻力带入下方的功率公式,算出结果好小好小,如果静功率和动功率里的F是滚动阻力的话,P总=P1+P2只有100多,是指需要100多w的电机就够吗?我感觉有问题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还是说单位问题,我这个速度单位为m/s的话,公式里不该除以60啊,如果这样的话就差第一个F滚动阻力公式计算了,我算的是滑动阻力F=11500*10*{2÷0.112*[(0.005*2*0.075)/(2+0.5)]+0.003}≈960N,这样算对不对,求大佬老师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P1,P2的计算,V的单位应该是 m/min,算出来除以1000,出来的单位是kw。按照动起来0.5m/s,我算着需求功率4kw

网友E:
一般就用P=(μmg+ma)*f*v*k/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就用P=(μmg+ma)*f*v*k/η

我看你这个好像就是个链条线,不知道是不是哈,走1.2吨的叉盘,0.15m/s,单段单叉盘我选的0.75KW减速电机R47DRN80M4 0.75KW M1/0°/3 41r/min 172Nm 34.73 1.75

网友:
謝謝版上大大的解答 讓我得到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