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厚POM板 变形问题

楼主(2023-07-26):
(无正文)

楼主:
做垫板使用。

网友A:
感觉像应力变形,没上螺丝之前有变形吗?

网友:
是不是公差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开孔位置有偏差啊,打螺钉之后挤的;

网友:
POM内应力很大,可能是加工的时候应力释放导致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应力变形,没上螺丝之前有变形吗?

上了之后也没变形,装上使用一段时间后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孔位置有偏差啊,打螺钉之后挤的;

位置偏差其实很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位置偏差其实很小的。

是加工好直接装上了么?试试静置一段时间;或者固定的螺钉只打对角两个,看看有没有改善;还是你安装的地面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加工好直接装上了么?试试静置一段时间;或者固定的螺钉只打对角两个,看看有没有改善;还是你安装的地 ...

安装的底面,打错字了

网友:
孔距有问题,

网友:
孔距是不是太大?

网友:
孔距小点

网友:
温度有大的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