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 plmxml 格式和stpx格式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吗?

楼主(2023-07-26):
plmxml 格式和stpx(不是STP)格式,尝试了SOLIDWORKS ,UG和preo   ,都打不开,哪位大佬知道该用什么软件打开吗?亦或者这两种格式不是设计文件?

网友A:
plmxml百度的不保真,stpx查不出来,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然后改一下后缀,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mxml百度的不保真,stpx查不出来,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然后改一下后缀,看看能不能行

莫事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