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与inventor使用感受

楼主(2023-07-26):
三年了,用了一年inventor,后面用了两年creo。说下感受,inventor是我用过最舒服的建模软件,最近新工作,我把两个软件都下载了,creo配置文件没搞好,三维还能用用,出图折磨死人,最后creo画好导出stp去inventor出的图。后续打算用inventorl了,过了两年多,inventor好多操作都要忘记了

网友A:
软件都是各有优劣,你的感受是因为先入为主吧,你最先用的是inv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都是各有优劣,你的感受是因为先入为主吧,你最先用的是inventor

我用的时间更长的是creo,并且自认为用的还不错。creo要用的舒服,配置文件一定要搞好

网友:
从creo的前身pro/e的诞生时间看,1985年。
这个时候有个三维参数化cad软件能用就不错了,谁还能计较好不好用啊。
creo这些年一方面增加易用性,一方面还保留老传统。
所以导致旧人不喜欢变化的,而新人又受不了那些老传统。

网友:
Creo出工程图方面是没有其他软件顺手,但他的强项不在这里。他的强项在参数化建模方面,特别是结合mathcad,从模型读取参数,计算后输出参数,然后利用输出的参数控制模型。
相比其他软件,creo建模更严格,必须按照它的思路来。

网友:
invt  是 CAD 公司出的   用着很方便  很适合搞机器的设计,比如说 你想在这里弄一个螺栓,你就点个位置,告诉它你的链接方式,然后三个连接件上就自动出现对应的特征,可以使孔,也可以是丝,标准件直接装好,拉BOM 很舒服

网友B:
我还是用SW,INV使用的人太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用SW,INV使用的人太少了

虽然和SW用户规模小很多,但inv的使用人数,这些年是稳步提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和SW用户规模小很多,但inv的使用人数,这些年是稳步提升的,

inventor这几年还不查盗版吧

网友(2024-03-03):
引用 网友D:
inventor这几年还不查盗版吧

小企业基本不查

网友(2024-06-06):
PRO/E5.0用了5年后,
电脑升级了,被迫同时用creo9.0,inventor2018。
现在creo还是我的主力,可能慢慢以inventor为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和SW用户规模小很多,但inv的使用人数,这些年是稳步提升的,

极其难用,各种骚操作,难以搞明白。直白点说吧,,他就是世界上最牛逼的三维软件也没用。因为难用,用不明白,他就像是个傻子软件,是很厉害,但是要使用的人厉害才行。反之SW,是简单易上手,用的人是个傻子也没关系,因为软件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