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们,你们做过最长的转动轴都多长

楼主(2023-07-26):
我目前的方案设计转动轴差不多2.6米,如图。还望各位路过师兄给长长眼,提提意见与经验。设备简述:前面部分是产品工装,3个工位,伺服电机每次旋转120°,工人操作,安装产品,停顿一段时间后,再翻转120°,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加点支撑,联轴器?

产品有2.5米长,,要跟着旋转。后面的是简单固定产品尾部的,可以理解成产品不能弯折。所以中间如果加一个轴承支撑,产品就不能360°旋转了。产品不重,就最多2~3kg.

楼主:
是的,主要是产品有2.5米长,且不能弯折,又要跟着旋转360°。所以尾部只是对产品的一个支撑。产品总质量也就在2~3kg.

楼主:
引用 楼主:
产品有2.5米长,,要跟着旋转。后面的是简单固定产品尾部的,可以理解成产品不能弯折。所以中间如果加一 ...

之前有考虑过,前部份用悬臂轴支撑出来,后面再配一个步进电机,与前面的伺服电机同步转动。大致意思就是将这一根轴分成两个悬臂轴,后面尾部支撑的重量也很小。

网友:
八戒,试试加粗左边那节看看

网友:
负重100KG,长2.6m 轴径才50mm嘛

网友:
大圆筒套小圆筒,用点板板焊一起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产品用滚筒连接旋转,电机带着滚筒转

网友:
中间用粗管,两端焊轴头

网友:
只要支撑轴做个受力分析,电机扭矩,惯量算好,结构实不会出问题的。
你这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跨度那么大,你图纸上两端使用轴承支撑的,加工转配怎么保证同轴
建议电机和转轴用弹性联轴器过渡一下,电机侧支撑用外球面轴承,另外一边从动的用滚轮架结构支撑,这样加工装配要求低,牺牲点定位精度,反正应该也不需要

网友:
不用电机,手摇得了。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