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光谱仪分析材料

楼主(2023-07-26):
从供应商那借来一台手持光谱仪,想检测一下零件的材料,本来选定了 40Cr,跟仪器分析出来的差别很大,这是个什么材料,跟国标对的时候有没有侧重元素。

补充内容 (2023-7-27 08:50):
这个Mn出奇的高,打了好几次,都在0.60以上

网友A:
几个面都打一打看看结果
有时候用光谱仪判断出来的材质都没听说过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需要把镀层处理了先?

网友(点评):
表面有镀层的,肯定要打磨掉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面都打一打看看结果
有时候用光谱仪判断出来的材质都没听说过

打了好几次的,就cr的占比偏差比较明显,有时候0.06左右

楼主:
查了下12Cr,Mn小于0.4,Cr接近,Mn60左右,差太多

楼主:
这个搞明白了,下面找了个316不锈钢测试,数据结果如图,能对上牌号的,会显示出来牌号,见第三行
316,0Cr17Ni12Mo2,化学成分
Ni 10.00~14.00
Cr 16.00~18.50
Mo 2.00~3.00
跟打样结果一样,所以这个数据不要退位来看。
返回主楼照片,Cr 0.124%,Mn0.603,Ni0.149,Mo0.011,只有Mn含量高点,就是个低碳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