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工程师们,弯曲管如何在solidworks里面实现展开下料

楼主(2023-07-26):
类似如图效果,天天折个直的没意思,这种如何在软件上实现

网友:
虾节弯

网友(点评):
谢谢,有这个词,解决了问题了

网友:
钣金放样

网友:
这种应该不会有人去折吧,一般都是焊接的

网友:
这个应该没办法折弯

网友A:
这个用钣金来做,很准的。选放样折弯,工程图直接出展开图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甚至可以用曲面展开来做,也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钣金来做,很准的。选放样折弯,工程图直接出展开图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甚至可以用曲面展开来做,也 ...

曲面展开怎么搞?

有没有视频,UP推荐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曲面展开怎么搞?

有没有视频,UP推荐下,谢谢

没有见到过up主用,建模完成自己做分割,沿着分割线展开
有些造型可以这么搞,曲面的展开,国外有一款软件特别牛逼,能够展开设计的鞋子的布料,皮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到过up主用,建模完成自己做分割,沿着分割线展开
有些造型可以这么搞,曲面的展开,国外有一款软 ...

我见过一个奢侈品家具厂家,各个面没法用模具加工,全靠大汉爆锤,,,,

一个座椅,12000¥,wt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钣金来做,很准的。选放样折弯,工程图直接出展开图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甚至可以用曲面展开来做,也 ...

 手工放样可以搞定,想自动化出图,实现0差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面展开怎么搞?

有没有视频,UP推荐下,谢谢

答案如下

网友(点评):
你这是5个 实体啊 兄弟,每一个节 直接你怎么链接再一起啊?

网友(点评):
不用连接啊,先做的整体的,然后抽壳,开口,转换成钣金

网友:
刷下威望,不够下载,楼主担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案如下

能分享下源文件吗,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