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O型圈时O型圈截面直径怎么选

楼主(2023-07-27):
选择O型圈时O型圈截面直径怎么选多大的合适?

网友:
你们那没有老师傅吗,怎么会让你一个新人跑论坛里问这种经验问题,这玩意是没有标准的,厂家告诉你弹性模量那些,你也不会去算,直接问你们老师傅去

楼主:
公式很有用,谢谢!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内径4.3-17.3可取线径1.8,14.9-39.9可取线径2.65,18.3-207.3可取线径3.55,优先参考手册数据。重叠部分根据零件实际尺寸,沟槽宽度是否足够,压力大小,再做甄选,一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内径4.3-17.3可取线径1.8,14.9-39.9可取线径2.65,18.3-207.3可取线径3.55,优先参考手册数据 ...

谢谢,告知!

网友:
一般按标准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