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 僵硬 和 塑化 有啥区别

楼主(2023-07-27):
请教  SW 里面材质  PVC塑化 和  僵硬  是什么意思  那我设计门板之类的  是选僵硬嘛    我网上查的 没有具体的解释  字面意思  是软的PVC板  和 硬的PVC板嘛

网友A:
因该就是质地不一样,PVC塑化就是软的把做电线和鞋底的那种。PVC僵硬就是做水管盒子之类硬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该就是质地不一样,PVC塑化就是软的把做电线和鞋底的那种。PVC僵硬就是做水管盒子之类硬材质的。

好的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