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旋转回正更加准确

楼主(2023-07-27):
下面的圆轮被撞击旋转后回正到原位不准确,有20个丝的误差。怎样改进呢!或者还有什么结构更好!现在用的是弹性柱塞回正,有更好的结构吗

网友:
弹性柱塞

网友A:
这个是需要360°转,还是撞击后原路转回?

网友B:
你要求回正精度很高的话,如果靠那个绿色销子回正的结构有问题,除非销子和扇形槽光洁度很高,不然接近原位时会卡死。改结构增加限位,可以靠弹簧拉回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求回正精度很高的话,如果靠那个绿色销子回正的结构有问题,除非销子和扇形槽光洁度很高,不然接近原位 ...

楼主的方案实施起来V型面工艺有难度,回位误差大(20丝可能不止!),支持这种分析。可以采用扭簧,安装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360°转,还是撞击后原路转回?

受外力撞击左右最大旋转角度30度,外力消失后回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方案实施起来V型面工艺有难度,回位误差大(20丝可能不止!),支持这种分析。可以采用扭簧,安装 ...

扭簧的话,相应零件间具体怎样装配呢?我就是想不出相关零件的具体结构才没有采用的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簧的话,相应零件间具体怎样装配呢?我就是想不出相关零件的具体结构才没有采用的额?

你这是摆动啊,试一下这种吧,可能更可靠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簧的话,相应零件间具体怎样装配呢?我就是想不出相关零件的具体结构才没有采用的额?

你这是摆动啊,试一下拉簧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