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多种相同零件借用问题

楼主(2023-07-27):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先看看下面的关系图。
做了一个项目。项目中一共6条线体。S22.100-000一直到S22.600-000。
6条线体下面,每个线体又分了很多个模块。比如S22.101-000

模块下面才是零件。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有可能第二条线体的第一个模块基本和第一条线体的第一个模块基本一直,也许只是更改输送线体的高度。那么我在设计中,是直接把S22.101-000中所有零件打包,打包的时候替换101为201,然后再更改支腿高度。然后呢,这样下来最后出图的时候,大部分一样的零件,我都要重新出一遍图。当然,我是把相同的零件工程图从101文件夹中拷贝到201,然后重新链接到201对应零件的数模上。但也是很费时间的。而且,最后图纸出来后,相同零件外形的图纸有很多张,我还要核对所有数量,加到一起,才发给生产。 工作量很大。

而且我事把文件夹层级做到下面这种情况,每个模块一个文件夹。

我感觉目前有几个方法可以,但也有缺点。
1、201的话,我直接复制101的装配体,改名201.这样的话,201和101里面会共用很多零件,如果后期有单独修改201零件的情况,可能会忘记,把101里的零件也改掉。造成图纸错乱。
2、我也可以把所有零件,装配体,全部放在一个文件夹中,这样的话,文件夹层级就比较乱了。遇到大型线体的情况,就会很乱。而且,还是会出现1里说的那个情况,会误改其他模块的零件。因为共用零件嘛。

想请大家说说自己都是什么样的思路,让我解决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首先将101另存为201,然后打开201,对需要变更的零件再重新命名,不变的就保留原来的101图号。

网友(点评):
一个问题。设备经常要更改。改到第十遍的时候。有时候101里的零件需要改。很可能就忘记了。把201里借用的零件也改掉了。就出错了。

网友B:
借用图纸的做法很容易产生问题,目前我的做法和楼主一样,把产品按照系列号分别打包到不同文件夹。打包时通过替换变更所有零件、装配体及工程图系列号,然后打开总装配体用宏来自动变更所有文件的系列号属性。后面如果有修改的通用零件,也用同样的方法修改好一个打包替换到其它系列号,最后用宏过一遍属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把你的文件树倒过来处理呢?

网友:
选择不同的零件组成不同的部件和机器呢?

网友:
就类似零件都做好了放在仓库,去挑不同的零件去组装成各种部件和机器呢?

网友(点评):
压库存,哈哈哈,比较费钱

网友(点评):
是用这样一种思路在电脑里面去进行管理,并不是真的做了放在哪里

网友:
不要从技术开发的角度管理零件,而是从管理的角度去考虑这个层次

网友:
这就不存在要不要打包的问题了。

网友:
从这个角度来讲,零件是独立的,跟哪一个机器或部件毫无关系。当然,要注意应用的范围,看你们产品的结构,再决定这个层次的深度

网友:
总之一句话,在类似的通用件比较多的产品里面,把你的加工零件当成螺栓等标准件进行处理

网友(点评):
标准件库呗。之前在大公司的时候有专门的标准件部门来做。我公司才3个设计。不是很好实现

网友(点评):
嗯,处理成适合你们公司的通用件库进行管理

网友(点评):
是在主管工程师的电脑档案管理里面当成通用件来管理,实际图纸不做任何变化

网友:
借用可以,但是不能共用一个模型,要分别存放,你的共用资源最好搞成一个资源库。产品标准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楼上一位说的对,这个已经是管理层面要去规划的事了。

网友:
“201的话,我直接复制101的装配体,改名201.这样的话,201和101里面会共用很多零件,如果后期有单独修改201零件的情况,可能会忘记,把101里的零件也改掉。造成图纸错乱。”对于这个问题,我目前的方式是把需要改动的零件在装配体里复制一份,改名称后再修改。这个地方需要用的一个宏,叫工程图使之独立宏文件,就把问题简单化了。

网友(点评):
我去搜搜这个宏

网友:
虽然再用工作站,但是也很少用sw出整个设备的图纸。一反应慢,二数据量大,管理起来很费劲。还是CAD好使,尤其是图纸量很大的时候。
像你这样最好做个通用件库,管理层面还需要重新布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首先将101另存为201,然后打开201,对需要变更的零件再重新命名,不 ...

我之前这么干,现在是直接用插件改名,不动的我再重新参考回去,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我在用ZTOOL。但是可能还没用到这么高深的层次。也怪项目太多,没时间学习。

网友:
对于借用多,可以用标准化的思路管理。
比如螺栓,M6X6,M6X8,很好管理,就在名称上就可以区别,一目了然。对于这类借用零件,提取特征尺寸命名。汽车零件经常做。

网友:
您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一下用软件进行管理,我们软件可以把常用的标准件、外购件形成标准零件库,后续项目如果需要用到这些零部件的可以直接进行借用,如果现在项目需要的零部件在之前项目有做过类似的也可以借用然后再进行变形设计,这样就方便您管理,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联系我详细了解,137 6841 0117

网友:
说一下以前我尝试过的两种存档结构:
1、我目前使用的存档结构的,是:6条线体分别建立6个文件夹,这6个文件夹里放线体总装3D模型和子文件夹(假如每条线体又分8个模块,那么在这个文件夹里再建立8个子文件夹,这8个文件夹里存放各个模块的3D零件和3D装配体,这样的好处是如果线体的某个模块需要分给其他人做或者修改,那么直接把对应的模块复制给人家,等人家做好了再复制过来整个文件夹替换掉就好,不需要整个总装配体都去拷贝,坏处是如果不同的模块有共用的零件,在改的时候必须要记得全部复制新的去替换掉,否则就漏掉了没检查出来,后续其他地方的设计可能就是按照旧结构去设计)。然后再建立一个工程图文件夹(与6个线体3D总装文件夹在同一层级),所有工程图都放里面形成一个零件工程图库。生产的时候,根据总装图纸清单去零件工程图库里面挑图纸。
2、建立一个零件3D模型文件夹,作为一个零件库,然后6条线体分别建立6个文件夹,这6个文件夹里放线体装配体3D模型(总装和子模块等所有装配体),所有装配体都是直接到零件库调用文件,工程图的存档和第一种方式一样。这样的好处是如果需要改零件,只要改一个,所有的都可以跟着改,坏处是如果要分一部分活给别人干,不好把只需要的那一部分挑出来,别人改好后再给自己,也要分类再放进去,没有第一种直接整个文件夹替换掉方便。

网友(点评):
是的。怎么样都会有麻烦的地方。很冲突。大项目一般都两三个人一起设计

网友:
这确实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想管理好也需要花费很大精力,但是确实对以后的工作有好处,根据我的经验提供以下建议供参考:
1、对每个线体建立BOM清单,然后汇总,形成总的零件清单,总表中行标题保留各线体名称,哪些是借用的在对应列下标识“借用”;
2、所有图纸放入一个文件夹,作为原始图纸库(上面的汇总表可以与此文件夹中的图纸建立链接),一是解决图纸重复打印问题,零件生产件数可以直接利用汇总表计算,二是解决以后图纸漏改问题;
3、以后图纸改动,都在图纸库中进行,再由图纸库更新各线体文件夹,有几种方案供参考,一是只形成各线体总的文件夹,下面不分级(这个最简单);二是利用原文件夹,单独拷贝覆盖,上述两种方案推荐使用Total Commander软件进行文件提取。三是用VB或者其它软件编写代码,零件变更后,全部重新建立文件夹,并把对应文件复制到相应文件夹中。

说明:
A、清单可以利用Vb批量提取文件名,或者网上找“文件目录生成”的excel文件,减少工作量;
B、汇总方式可以使用excel的power query、power bi,方便数据刷新;
C、Total Commander软件好像有文件比较功能,你摸索下,是否可以直接覆盖。

以上步骤我觉得也可以全部用vb实现。

网友:
相同的零件,在不同的线体里,要独立,可否考虑再零件名字上做文章
例如。线体一中,零件,命名为S22-101-101
在线体二中也用到它,重新保存为一个零件,命名为S22-201-01-JY(缩写借用首字母)-S22-101-01,这样出图纸之前先将BOM删选一遍,将带JY的筛出来,
新制零件顺延往下排S22-201-02、S22-201-03
不过这样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零件名字串糖葫芦,
提供一个想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网友(点评):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确实不错

网友(点评):
零件名称一样,便于查询,图号作为唯一ID,保持独立性,但是图号可以做成系列,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
1.底层逻辑就是  但凡是相同的零件,用相同的图号,相同的零件只存一份。
2.如果借用了这个零件去改变尺寸,那就是另一个零件要变更图号,重命名为新的图号零件,并断开与原来借用装配体的链接关系,只保留现在所以装配体的链接关系。

网友:
你把101 用SW的 整体打包功能,打包出来 ,不要跟原始文件夹放在一个盘,然后 把装配图改名,把要修改的零件先改名,然后再修改,改名的时候断开与101装配的关系,只保留与201的关系,等你需要改的零件都弄完了,把这个文件夹里的没有修改的101的文件删掉,只保留改过的。然后 你把201文件复制会 101的那个总目录下,打开装配201,你删除的那些101的文件再201装配找不到的话,他会自己再根目录下寻找其他相同名字的 直接链接,你试试看

网友:
记得 再修改原始文档的时候  上一个版本的 打一个压缩包 ,备份一下,要不你修改关系没弄好的话,2个部装图的零件链接关系乱的话,你会很头疼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做这个项目。做压缩包备份都占了50多个G。一次备份就2G文件。

网友(点评):
这个说得很对,一定要想清楚,要不然可是找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用图纸的做法很容易产生问题,目前我的做法和楼主一样,把产品按照系列号分别打包到不同文件夹。打包时通 ...

可以 说一下是什么宏吗。没明白变更系列号属性。
还有一个问题,打包变更只能变更零件,采购件变更不了,除非采购件也加上系列号。如果采购件没有系列号,比如NUT8-25_MISUMI   多个装配体中都有这个零件。那么顶级装配体中,可能只默认都是用101装配体中的NUT8-25_MISUMI 。那统计数量的时候。也会出错。

网友(点评):
相同的零件 只留一个,101里面有的零件,201的装配体下面不用存,直接链接101里面的,201下面存只属于201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这么干,现在是直接用插件改名,不动的我再重新参考回去,这样比较麻烦

这个插件好用吗

网友:
你用的ZTOOL好用吗

网友(点评):
挺好的。作者维护的特别快。更新频繁

网友:
这个问题好,大家都有遇到,就是没解决

网友:
如果零件形状款式相同,只是总长孔位不一样这种情况考虑多配置,不同装配体和工程图引用不同配置就行。

网友D:
一直觉得  ,一个设备的模型应该平铺,不该分单独模块,前期设计时还要注意放的位置,并且有可能出错。

网友(点评):
确实。分单独模块,可能只是为了好看,或者多人协作设计。

网友:
目前我们公司采用的是相同的零件直接采用特殊的编号归类,不按照在哪个模块或设备中的序号进行编号,而是采用通用图号,这样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点评):
这个需要公司上系统了。之前公司有PLM系统。不过效率也是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觉得  ,一个设备的模型应该平铺,不该分单独模块,前期设计时还要注意放的位置,并且有可能出错。

这样说有道理,我确实很少用到,其他同事做的某个模块文件夹,来对自己 建模单个模块文件夹进行替换,我担心会出错。  一直都是平铺。  相对楼主提的问题,  镜像件是否要名号和单独出图,如有ERP这种情况咋处理,还有焊接机架和脚杯板、顶部的焊接凸台是做成一个 焊件零件出图,还是装配体。 还见过 T型工件,两个零件,机加件,不是焊件,有人居然要做成一体,我是真不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这么干,现在是直接用插件改名,不动的我再重新参考回去,这样比较麻烦

你用什么插件完成批量改图得?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什么插件完成批量改图得?分享分享!

用的沐风

网友(2023-10-30):
想了好几个感觉都挺麻烦的,还不如都出图纸算了,把麻烦丢给采购。虽然有点不负责任,但效率会高点,改也好改。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讨论,你们改图纸没有版本的吗,我借用的是A版,你后来改B版关我什么事?另外,借的图纸如果要改的话你不会换新项目的图号吗?旧图号就那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