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刹车扭矩

楼主(2023-07-28):
电机的刹车扭矩是什么意思?
假如刹车扭矩是2牛米,负载扭矩是4牛米,那是不是就没有制动作用了?

网友:
我理解应该有作用,就是不能够一下刹停

网友:
从你表达的肯定是这样。但是我感觉你说的可能不准确。一般情况下,能驱动负载的,刹车转矩一定能刹住车,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除非你选择的电机过小,刹车转矩不够。

网友:
不是这样理解的。刹车时,没有动力(与运动方向一致的力),有的是制动力(与运动方向相反)。制动力的大小,负载的转动惯量,负载刹车时的速度,决定了刹车时反应时间。

网友:
负载扭矩和刹车扭矩两个概念吧,就是你这电机有刹车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行开发的SW插件,扫码进群免费下载,希望对您有用。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