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执行器扭矩参数,伺服电机扭矩参数的含义

楼主(2023-07-28):
一般的伺服电机有 额定转速,额定转矩,峰值扭矩。
下面这个是wittenstein的伺服执行器,参数表里面 没有这些。
有最大加速力矩,静态扭矩。
问了销售经理,他说静态扭矩是堵转扭矩,最大加速力矩是减速机能够输出的最大力矩,
按速比91的看,电机最大加速力矩4.4,减速机输出后4.4*91=400.4,已经超过减速机最大加速力矩了
没有找到转矩特性图,只有一个静态动态负载评估,额定转速也没有?
这怎么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那可能电机选大了呢。涡轮蜗杆减速机相同的法兰尺寸,可以适配不同功率的电机。厂商的推荐表中,当选择的功率大的话,减速比就不能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