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和7075的表面处理工艺咨询贴

楼主(2023-07-28):
买过来的进口产品,工件表面淡蓝色,按照德标牌号1.0718,表面KTL 8微米是这个效果,KTL是个啥我也不知道。我用6061拿到电镀厂去处理,请教下表面处理工艺应该怎样做。另外,7075氧化后每个批次颜色都不同,黑色,灰色都有,这个如何在图纸上说明已保证表面一致性呀。

网友A:
铝合金做电泳啊

网友:
黑色是低温,灰色的常温,技术要求里面写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做电泳啊

电泳,直接拿着色卡给厂家做这个颜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氧化啊,

表面这层淡蓝色涂层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这层淡蓝色涂层怎么弄呢

硬质氧化,表面氧化层厚0.004-0.02,表面硬度很高

网友C:
铝合金阳极氧化可以有多种颜色,本色接近银色,黑色,蓝色,红色都有的,你必须去看他们做成的样品,跟他们交流,什么都明白了。一定去现场一趟。

网友D:
一般铝合金件,表面处理是:喷细砂(掩盖刀纹),然后根据要求做表面氧化处理(颜色、厚度等,有进度要求的地方做适当保护)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阳极氧化可以有多种颜色,本色接近银色,黑色,蓝色,红色都有的,你必须去看他们做成的样品,跟他们 ...

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

我给客户做过的一台简单仪器,用的铝板,表面本色阳极氧化,看看效果

网友(点评):
下图是没有喷砂氧化的样子,上图是经过了喷砂氧化的样子

网友(点评):
这,算是个量具辅具吧,说仪器真的有点勉强了。

网友(点评):
嗯对,你说的也不错。只不过顺着老外的意思叫仪器,根据网站信息仿制德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泳,直接拿着色卡给厂家做这个颜色嘛

有样品就直接拿实物去厂商,顺带去做下表面处理检测,看下别人做的什么工艺

网友:
也许可以了解一下,你的产品不是做阳极的

网友E(2023-10-11):
引用 网友D:
一般铝合金件,表面处理是:喷细砂(掩盖刀纹),然后根据要求做表面氧化处理(颜色、厚度等,有进度要求的 ...

如表面喷细砂后再氧化需要著名些什么,或需要标注什么要求吗

网友(点评):
在技术要求里面注明即可:喷砂的目数、需要氧化的颜色、氧化层的厚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表面喷细砂后再氧化需要著名些什么,或需要标注什么要求吗

大佬,喷砂应该也有不同工艺,对应的需求不同,有的是喷砂祛除表面油污的也有附着图层的,还有和应力 加强部件韧性,喷砂应该是指祛除表面油污和氧化的工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