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冒汗

楼主(2023-07-28):
气缸尾部冒汗,有社友也遇到这种情况么,

网友:
正常,潮湿天气,低温地方凝结水珠,比如瓷砖,墙面,等等

wrn
应该不是天气原因,同一台设备好几个气缸,唯独只有这一个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冷凝水

补充内容 (2023-7-28 16:56):
压缩空气应该是经过冷冻除水的,低于环境温度,杆往复在冷压缩其中,温度会低,环境温度高,潮湿,凝露

wrn
冷却干燥?
wrn
这个用来干嘛的牙,没接触过过勒
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叫涡流管冷风枪
wrn
是的,出汗的部位确实很冷,是什么原因导致气缸的这个部位产生低温呢

网友(点评):
气缸里空气压力变化会导致温度变化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网友:
找找低温原因吧,

网友:
手感是否冰凉,查下气缸或者边上哪里是否有漏气

wrn
检查过了,没有漏气勒

网友:
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叫涡流管冷风枪

网友:
冬天的时候,客户遇到过电磁阀不动的情况,用热毛巾捂一会就好了。可能低温造成阀芯间隙缩小,或者是里面的空气里面有水分,在里面结冰了

网友:
气缸累了

网友:
前段时间好像见过类似的帖子
原因大概是压缩空气在这个位置释放压力吸热,导致此处温度低,水蒸气凝结
真正的原因需要懂气缸的大佬解答

wrn
气缸是竖直安装,缸径32,负载10KG
wrn
刚才更换了节流阀(将一端的排气节流阀改为进气节流阀),貌似出汗现象消失,搞不懂什么原理
好像是我回复的。(哈哈哈)

网友(点评):
排气节流换成进气节流就消失了,那么你的气缸是单程的,回程考弹簧复位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知道为啥了

网友:
猜测:气缸内部压力小于外界(气压低沸点低,高压锅就是利用高压高沸点),沸点低与外界。沸点低,更容易汽化,汽化需要吸热,金属比热容小,外界热量被吸入(熵减,无序变有序),缸体表面出现水珠(液化现象)。

wrn
出汗的位置只是在气缸的表面,根本原因就是气缸变冷,空气中的水蒸气预冷凝结成小水珠依附在气缸上,现在就是不清楚为什么气缸会变冷;而更换掉节流阀之后,气缸变冷现象消失
不过,有个问题。气缸中怎么会有液体?(一定大气压下,空气有一定的水蒸气饱和量,大气压变化,水蒸汽饱和量变化,多余的只能变成冷凝水)。一般都加个二联体,有一个负责放水。

网友(点评):
1、如果不使用节流阀还会有这种现象吗?(没有想象,判定节流阀导致的) 2、大气压缩后被释放会吸热,会不会出气节流阀限制他的释放速度,他把内部热量吸走了,缸体出现水珠;进气节流阀后,出气不受限制,无法吸

网友:
网上有个自制空调的视频,看看是不是类似

网友:
应该是气缸内部空气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