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导轨和滑块如何选型

楼主(2023-07-28):
若已知Z轴自重250KG,工件100kg,X轴300KG,水平速度最大可到接近1米/秒,竖直在0.4米/秒。如何确定滑块数量和型号。有精通的大佬给讲讲吗?上银网站上没看明白。

网友:
我只能说,没看明白还得去看,产品手册里面选型计算是比较严谨的。
要么你就找个差不多的方案,类比一下。

网友:
不明白的话,按上银的计算方法,从头到尾自己算一遍,具体哪个地方不明白了再来问,那个计算讲的非常详细,比机械手册都好用。
而不是瞄一眼这么多公式,直接来论坛白嫖。

网友A:
不明白就往大里选,杀鸡用牛刀这叫安全阈值

网友:
选35的足够 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就往大里选,杀鸡用牛刀这叫安全阈值

正解,

网友B:
看导轨的静态载荷和动态载荷,一般是两个滑块。存在弯曲力矩看下滑块的三个方向的扭矩。
这个结构,跟激光切割机双台面交换上下料自动设备好像啊!!!
一般是3015的设备配备自动上下料(板材3*1.5*0.25m,900kg)。那个升降靠链条,平移靠齿轮传动和滚轮导轨传动。料叉闭合和张开靠同步带实现。
你可以多参考下做激光切割机家的自动上下料,很简单,用导轨的很少。(百超、通快、宏山、大族、森峰、邦德、迅雷。。。。。)

楼主:
|huangsiwen发表于 07-28 13:49看导轨的静态载荷和动态载荷,一般是两个滑块。存在弯曲力矩看下滑块的三个方向的扭矩。

这个结构,跟激光切割机双台面交换上下料自动设备好像啊!!!

一般是3015的设备配备自动上下料(板材3*1.5*0.25m,900kg)。那个升降靠链条,平移靠齿轮传动和滚轮导轨传动。料叉闭合和张开靠同步带实现。

你可以多参考下做激光切割机家的自动上下料,很简单,用导轨的很少。(百超、通快、宏山、大族、森峰、邦德、迅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导轨的静态载荷和动态载荷,一般是两个滑块。存在弯曲力矩看下滑块的三个方向的扭矩。
这个结构,跟激光 ...

lz这么简单,哪里用得到双平台

网友B:
|喂我袋盐发表于 07-28 21:25
lz这么简单,哪里用得到双平台

哈哈哈,双平台我说的是激光切割机双平台交换。楼主这个,我感觉可以用的更简单些,没必要用导轨。用导轨的话,稍微简单些,如果没有成本控制的话。

网友(点评):
lz这个载重大,还是要导轨,降低摩擦,保证顺滑,这是提速的前提。

网友:
图示结构,Z轴设计要加强,350公斤的负载,1m/s,这速度,这电机都需要好好设计的。导轨你按照样本进行选型,静态的和动态的,留够安全系数。结构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双平台我说的是激光切割机双平台交换。楼主这个,我感觉可以用的更简单些,没必要用导轨。用导轨的 ...

就是说双平台交换,lz没搞这么深。

激光机这么大行程,也只有轨道比较合适,也满足精度了。

网友:
SolidWorks simulation 分析

网友:
一级一级的网上推

末端的重量 重心确定好后 根据移动速度 适当加安全余量
Z轴的 最大负载后就是导轨的 滑块之间的力的平衡计算(平移+弯矩) 折算到各个滑块的负载多少

Z轴完了 就是 X轴或Y轴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双平台我说的是激光切割机双平台交换。楼主这个,我感觉可以用的更简单些,没必要用导轨。用导轨的 ...

lz只提了速度,没提到精度,预算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导轨的静态载荷和动态载荷,一般是两个滑块。存在弯曲力矩看下滑块的三个方向的扭矩。
这个结构,跟激光 ...

朋友是做激光的?

网友:
|喂我袋盐发表于 11-19 08:14
朋友是做激光的?

之前在济南做激光的,在bodor。现在回家干工程机械配件了。

网友B:
|喂我袋盐发表于 11-19 08:11
lz只提了速度,没提到精度,预算之类的。

精度不是重要,激光头会自己寻边确定位置。而且会排版,肯定有边角料问题不大。这玩意速度快不了,节拍感不强。

网友(点评):
lz好像是焊接工作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是重要,激光头会自己寻边确定位置。而且会排版,肯定有边角料问题不大。这玩意速度快不了,节拍感不 ...

大佬,我没做过激光,但用过激光切板,切管。你说的是手控寻边,这个靠目测。我见过的都是手动寻边,还没看到自动寻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就往大里选,杀鸡用牛刀这叫安全阈值

对,不差钱

网友:
看滑块载荷就好,不用看那么多,载荷大于你负载,再选大一号防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