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撕不干胶

楼主(2023-07-28):
看了东哥的贴,让我想起了以前在深圳华为谈了一个项目,要求把托盘上的不干胶去掉,因为每装一种产品就会贴一种标签,最后贴的太多了怕搞乱,要求全部去掉,至今也没想出好办法来

网友:
小面积就打火机烤一下行不行

网友:
要用化学手段

网友:
大面积就考虑不破坏的情况下用大的火焰如煤气灶等烘烤

楼主:
找了做不干胶的公司问怎么溶解上面的胶他们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钟总,生活中没用过那种除胶湿巾吧,哈哈哈,可以去淘宝搜搜,触类旁通

网友(点评):
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办法吧,我看很多撕车上挡风玻璃上的不许停车的警示不干胶都很费劲,有的好像用一罐溶剂喷在上面也要撕很久

网友:
一般用丙酮处理。

网友:
用吹风机或者热风枪撕标签,残胶用风油精

楼主:
看了很多回复,有一点大家要注意这是做一台撕不干胶的设备,要考虑在设备上怎么样实现和生产节拍

网友:
喷酒精试过,但是慢

网友:
上淘宝搜,汽车除胶,有灌装的除胶剂,亲测效果很好,也不贵;

楼主:
抖音上看到一个类似的视频,没看到是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๑•́‧̫•̀๑)显示屏撕膜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残留的胶可以用同类的胶去黏走,接触分开循环,就可以清理干净。

网友:
激光除胶?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如果现在做这个项目,
用电子标签

网友:
现在有了这种标机

网友A:
去除不干胶不难吧,不就是热吹风加除胶剂吗。还有就是托盘材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除不干胶不难吧,不就是热吹风加除胶剂吗。还有就是托盘材质是什么。

托盘是尼龙做的,具体化学成分不知道

网友:
撕不干胶的设备。。6啊,市场需求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托盘是尼龙做的,具体化学成分不知道

热吹风烘烤软化+塑料铲刀铲掉+强力无痕胶带粘拉掉残胶,或粗布加除胶剂抹去残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