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6140可以加工螺距25的T型螺吗

楼主(2023-07-28):
表上没有   只有24,如果能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手动的车床就别折腾了,要定做挂轮,,,,,

网友:
普车好像没有这么大螺距的

网友(点评):
证明你不是普车,这个我干 了20年,最大164,当然也可以到800,164可以做枪管,车镗线

网友:
可以的
换个齿轮

网友:
表上面没有就肯定是要重算和定做挂轮的,直接问厂家比较好点。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