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设备振动问题

楼主(2023-07-28):
在测量风机设备振动的时候,发现1处的振动竟然比2处的小。都是平行于地面的方向,风机转动的时候,震源的振动怎么会小于远离震源的地方呢?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么,当然远离风机的立柱的振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振,,,,,

固定面板是一个薄板,两短边约束,前几阶模态,显示的应该是震源处的振动最大呀。

网友B:
o(*≧▽≦)ツ:;:

振动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ツ:;:

振动是怎么测量的!?

手持式振动仪,单轴的。只测了垂直⊥于面板的方向。即使测量有误差,同条件对比,也是2处的大于1,这很奇怪,固定点处的振动比震源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o(*≧▽≦)ツ:;:

振动是怎么测量的!?

基恩士可以用激光测量,去年有个业务员专门跑公司来向我演示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持式振动仪,单轴的。只测了垂直⊥于面板的方向。即使测量有误差,同条件对比,也是2处的大于1,这很奇 ...

(๑•̀ㅂ•́)و✧
「1」位置的振动频率会大于「2」位置,
「2」位置振幅会大于「1」位置。

网友C:
目测结构,2是大于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结构,2是大于1的。

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D:
结构刚性不够,振动在传递的时候振幅被放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构刚性不够,振动在传递的时候振幅被放大了

也有可能1在中央,被旋涡风流给中和了;
而2在外缘,所以振动幅度大。

网友(2024-03-05):
|东北制造发表于 07-29 11:19
(??????)??
「1」位置的振动频率会大于「2」位置,
「2」位置振幅会大于「1」位置。

频率怎么会变

网友(点评):
ヾ(❀╹◡╹)ノ~:是幅度,震动幅度,不是频率。

网友(2024-05-23):
2处刚度小,俗称比较软,所以振幅大

网友(2024-07-11):
我分析是由于那边靠近进风口的原因

网友:
先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