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话题,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楼主(2023-07-28):
提一个话题,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无疑,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进步,但是,实际并没有进步得那么快,很多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东西,也不去追究。久而久之,所谓的创新一直都缺乏底气,就算结果挺好的,却不知道为什么对了。

现在举一个例子,只出一张图,知道什么都可以留言,感兴趣的可以留言自己的理解,就是反问为什么要这样,自己提问自己回答,随便说。看看最后结果怎么样。附图

楼主:
当然,关于这个表格的历史,有知道的也可以说,内容不限

网友(点评):
看来,对这个表格是没多少人知道历史了。也许就张展知道?

楼主:
坏了,咋冷场了

网友(点评):
周五晚上~

网友(点评):
忘了,大家都要周末

网友:
(๑•̀ㅂ•́)و✧:;不冷场~~~~~~···
使用什么强度的螺栓!?

网友(点评):
你这说法有点意思了

网友(点评):
一步一步就深入了

网友:
|东北制造发表于 07-28 22:09

(??????)??:;不冷场~~~~~~···

使用什么强度的螺栓!?

4.8级,如果轴向力大,不想换大螺丝就加到8.8

网友(点评):
这个是常见的性能等级很低的螺栓了,不是最低也差不多了。也就是要求不高是吧。那么为什么是4.8?有依据吗?在哪看的?

网友(点评):
这玩意还有非标的呢,遇过几次炸模板的了,一排螺栓全断。

网友(点评):
嗯,注意看螺栓头上标记,可以买8.8级的,相对价格高,绝对价格也没几个钱,值得用好的

网友(点评):
依据:根据所受轴向力,乘以安全系数2以上;除以螺栓的数量,确定每个螺栓的平均轴向拉力(螺栓数量乘以0.5-1,存在受力不均匀)。螺栓承受的轴向拉力应小于屈服强度(4.8,就是320Mpa),不会发生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看来你近期用过4.8的?

网友(点评):
奇怪,怎么我点评一下才能看到别人的点评

网友(点评):
huangsiwen,你可以很熟练说出出处,看来功底不浅。我提个问题,你说的4.8对应的屈服限320MPa,这个也是准的,安全系数的选择先不说2够不够,有没有注意图片最下面一行字该怎么解读呢

网友(点评):
sgxap666,螺栓一共没有几个钱,跟采购说说一旦出事,先不说结构失效导致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问题,就是经济损失也不止几千个螺栓的钱

网友:
是准备上泥巴捏一个?用哪种泥巴,上陶土不可以吗?捏好了要不要烧制,温度怎么控制?

网友(点评):
大兄弟,你是不是看错了网站,这是机械网,不是陶瓷网

网友(点评):
泥巴就不能用在机械上,观点而已,可有限制。

网友(点评):
你说起这个,我也想知道螺栓材质要是陶瓷、塑料等又会怎样

网友(点评):
陶瓷的我没注意,但是塑料的包括聚四氟乙烯,尼龙的螺丝我是用过的,就是用在跟强电比较近需要绝缘的场合。陶瓷的紧固件可能也会有用的吧。

网友(点评):
道理是一样的,就是看安全系数的选择罢了

网友:
用过多次法兰,非标的也是按照法兰标准来设计孔位;
确实这个数据怎么计算来的不得而知,也不到一定是最优解。先知道D和介质压力
D1怎么确定的具体值,螺栓孔的数量 大小,螺栓等级

网友(点评):
嗯,对啊,都开始穷究这个就是在进步了。从已知的去推算未知的

网友(点评):
因为法兰要和阀门连接,阀门是标准的,法兰再不标准,也只敢在厚度上做文章,如果孔距不对,那是没有人会用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主要是针对管路上的法兰,道理是类似的,但是也有区别。管路法兰应该考虑的是密封和外来的机械应力,要是破解了这个数据的来源,或者基本能推导出法兰的这些数据,那才是真的搞透了。我这个例子是轴承压盖

网友(点评):
这个数值可以试试自己推导一下。因为这都是抄国外的,并不是咱的独创。但只有我们自己能推导出每个数据的出处,才是真的懂了怎么去做一个标准件。当然,我们开始自己推导的极有可能数值是对的,但是理由仍是不恰当的

网友:
刚进入设计岗位时便想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后面发现SW的有限元分析可以解决,一般现在遇到不懂的问题会先上网搜索

网友(点评):
软件能分析是很便利。我有时要通过软件和手工计算互相印证,才知道软件分析的可靠性。并不是说sw不可靠,而是有很多的标准在软件里面是得不到体现的。

网友(点评):
我原来编制的自用小程序都是用大小不同的数据进行验证,才敢放心丢掉手算

网友(点评):
有很多是标准化方面的问题,在软件上时看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好办法。有时间可以多试试解决别人已经做好的东西,会受益匪浅的

楼主:
我原来编制的自用小程序都是用大小不同的数据进行验证,才敢放心丢掉手算

楼主:
对一类事物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针对问题进行思考,有目的进行各种试验,根据多个试验结果总结出经验,找出边界条件,形成标准,然后应用标准。我们是把别人的标准拿过来就用,不知道为什么。当遇到别的问题尤其是从源头创新的时候,就乏力了。因为没有那种经验。实际上,每个标准后面一般都有标准的编制说明,比如技术水平,创新点在哪,为什么这么做等。而一般我们是看不到这个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去推导出或者类比出这个后面的故事,这需要更多的的知识积累才能做到。但也是不得不做的一步。读懂图表后面的故事,那就好多了。我曾参与过行业标准和企业产品标准的编制,所以大体知道这个路子。

网友:
螺栓组的校核和设计?

网友(点评):
也可以这么说,归根结底还是到单个螺栓的计算

网友:
一般默认 孔中心到边的距离,不能小于孔的直径,按这种的 一般都错不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哪怕说的没有计算依据都行

网友(点评):
常用的螺栓平垫直径一般为螺栓公称直径的2倍左右,螺栓孔一般比螺栓大1-2mm,所以孔中心到边距等于孔直径时,平垫刚好不会突出法兰边,同时也不会因为边距太大,造成材料的浪费。

网友(点评):
yun关于平垫的直径尺寸影响了螺栓的布局的回答很专业,很棒。这就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样子。赞一波

网友:
孔到边的距离 这个,也是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到过的,你可以去翻翻看。

网友(点评):
这个图的数据是基本符合设计手册那个规定的,我知道

网友(点评):
关键是那个图又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表格的数据比手册那个数据还多,所以我才问这个

网友(点评):
这个知道了,手册那个自然就会算出更多的数据了

网友:
不在螺纹校核这一张,是在孔的那一章吧,机械设计手册 你看一去翻翻看

网友(点评):
我知道在哪里。难道你对表格的数据不好奇吗

网友:
是你上传表格的数据?还是哪个机械设计手册上表格的数据?

网友(点评):
我上传的图片上数据是大规格的,数据更多。是一个机械部标准,因为没有人继续跟进可能已经作废。减速机部分的数据没有标准。

网友(点评):
可以看我上传的数据即可。要不然没办法就事论事

楼主:
没有人对看似无关的数据好奇吗?

网友:
手册中很多表格的数据相当于是提前「校核」好了,可以直接拿来用,真相应明白,还是需要自己走一遍「计算」流程的

网友(点评):
这个数据应该都是拿来主义的,引用了前苏联的标准,没看到国内的资料有详细的解读

网友:
大家都关心螺丝吃力的问题,螺丝有不同等级标准。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像这种螺孔在薄壁的位置,螺孔这边的材料强度问题(以前是撸铁,现在铝合金居多),螺纹底孔直径问题,螺纹加工工艺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还有装配时拧紧的力矩,铝合金材料螺孔轻而易举就能拧滑丝。

应用场景不同,必要的计算还是要的,不能盲目的参考资料。

网友(点评):
你说的有道理。因此才有在重要的场合,尽量不用M12以下规格的螺栓的说法,因为人力有可能破坏掉低性能比如3.6等级的螺栓。

网友(点评):
被联接材料的强度,在一般的资料中包括在设计手册中,一般很少提及到,都是就事论事,只谈联接件比如螺栓的性能。毫无疑问,这是必须考虑的。但是目前没有更多的参考资料,更别说规范了

网友(点评):
实际不管什么规格,按道理最好都要控制拧紧力矩,只是控制力矩实在困难和麻烦,需要力矩扳手。另外在铝合金件的联接中,往往采用加螺套的方法来增加联接的安全,实际上就是被连接件的材质强度不够。

网友(点评):
所以,根据材质的不同,还要有更多的研究去细化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A:
我可以闭着眼睛说,这些规格数据是按照优先数序列罗列出来的

网友(点评):
螺栓直径是,但是别的应该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闭着眼睛说,这些规格数据是按照优先数序列罗列出来的

依据其它家的标准来的,国内标准化资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作为一个机械从业人员,真心感到这方面的欠缺。

网友(点评):
是,抄来的

网友(点评):
先抄苏联,后抄iso

楼主:
上班了,怎么没人留言了

网友:
感兴趣,楼主这一章节,是否是根据螺钉的屈服强度反推得出分布方式、得出极限的轴向力?可法兰盘如果受到的是转矩或者外来的径向力,那只要力大于这些螺钉的预紧力所产生的摩擦力,螺钉可能不会断,但是法兰盘可能就松了?那这个外力也有可能小于表中给的力。所以,外力多,工况复杂(振动)可能要多校核一下预紧力

网友(点评):
实际你说的大部分都有道理,只有一点,并不能得出分布方式。其它说的,都符合常规的教材说的内容。

网友(点评):
咱们得教材上的每一节的知识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都只是看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角度。遇到实际问题,就感觉怎么就这么别扭,好像用那个都不太合适。你说的法兰盘在教材中有计算方面的例子,但是很多问题没接触

网友:
我上面好像说错了,图中应该就是按照螺钉的极限拉力,去算最大可以施加的预紧力,再去反推圆周直径和数量

网友(点评):
可以参看GBT3098.1-2010,看看里面对各种应力的描述。实际上我认为,应该用保证应力或者保证载荷来说事。

网友(点评):
你这个思路肯定是对的。如果再直白一点,对于轴承盖可以说,总的受力等于单个螺栓受力乘以数量。单个螺栓的受力,肯定要少于你说的极限拉力,极限拉力(就当是保证载荷吧)也知道,但是少多少呢?是不是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此处反推圆周直径,似乎是做不到的,而应该是别的因素决定的

网友(点评):
实际当中,应该是基于每个规格螺钉的最大允许拉力(教材和标准中没有这个概念,可以认为是保证载荷除以安全系数),由需要的最大轴向力,反推需要几个多大的螺钉,然后再根据其它知识安排螺栓分布圆周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