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铝管的兄弟吗?

楼主(2023-07-28):
公司接到一个项目用到6061-T6铝管, 外径63.5,壁厚0.9. 大部分铝管厂家做不了。机加的话,半米多长,有点不甘

网友:
要看用在什么场合,有什么要求,再去带着目的找厂家问,能提出来使用要求就比较好办了

网友(点评):
我公司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如何联系你?

网友:
0.9壁厚做机加工
没疯吧

网友:
(⊙ˍ⊙):;
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制造!?

网友:
说不能的厂家拒绝的理由是啥?

网友:
你找找那些给太阳伞厂家配套的,看看他们行不行

网友:
换成不锈钢的可以吗?

网友:
太薄了。做出来成本高,你也不会接受。

网友:
先提要求,比如适用场合的要求,导热?耐酸碱?电导率?比如尺寸的要求,尺寸公差?形位公差?比如材料特性的要求,刚性?变形?。。类似的这些要求能提出来,这个材料就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