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版显示问题

楼主(2023-07-29):
21版打开两个窗口,第一个窗口显示正常,第二个窗口显示如图,怎么设置能正常显示?

楼主:
图一所示

网友:
确实我也碰到过,从零件回到装配,发现这个零件看不见了,或者是能看见但是无法选中它的面和边线。

网友:
这不就是不上色且隐藏了消隐线的显示方式,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