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

楼主(2023-07-30):
一般齿轮传动都是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减速远动,很难见到大齿轮带动小齿轮的工业产品,我目前想到的应该是汽车的五档变速,齿数比在0.85左右;想请教一下,大齿轮带动小齿轮:1、小齿轮的强度要求应该比较高吧;2、齿数比一般在多
少比较好,0.5可以吗,甚至0.25?

网友:
增速自然就需要大带小。

网友A:
(๑•̀ㅂ•́)و✧
最常见的自行车就是「大带小」

网友:
风力发电不也是增速嘛,大带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
最常见的自行车就是「大带小」

这个是链传动吧,不是齿轮传动

网友(点评):
什么传动方式能改变那是个变速传动的本质,我们不是在探讨什么场合下能用到增速传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链传动吧,不是齿轮传动

可能我表达的不好吧,我想请教的是,大齿轮带动小齿轮有没有齿数比的限制,齿数比可以是0.5、0.25、甚至1/6之类的

网友:
如果是机床设计,建议找金属机床设计之类的书看看,里面有大量的计算包括减速比的分配。如果是车用变速器,那又不一样了。那都是大量的计算,有理有据的,就不是在这里一句两句话的事了。把通用的东西过一遍,再提问不懂的问题,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