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底座那个好?

楼主(2023-07-30):
那个好?都是在上面防放两个电机的

网友:
箭头所指的孔我猜测是固定地脚螺栓的孔,这样来看。
第一个安装螺栓要比第二个空间更开放。这里还是要看具体的尺寸大小。
第一个使用材料更少,焊接也比较容易。
第一个的底座面积更小,而且螺丝在外面裸露,美观性上不如第二个。

网友(点评):
使用环境更重要,第一个不安全

网友:
看使用情况吧,机械没有最优解,只有更适合。

网友:
如果都是用钢板拼焊,从制造和安装来说,我觉得第一个反而好。

网友:
第一个上下翻过来,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我选第一个

网友:
焊钢管不比这两种好?

网友:
像是我之前做振动筛的时候震动电机的底座,个人认为第一款梯形的好一点,如果力的方向偏了,第一种类似于有个斜撑,可以承受一些偏向的力

网友:
我觉得第一个好,第二个装配不方便,安装螺丝不方便
长方折弯焊接不尺寸更难控制,加工成本高

网友:
明显选第一个啊。。。安装螺丝的部分没有遮挡,后期安装调试的时候很方便。方形的那个,拧个螺丝都得墨迹半天。。。

网友:
你给的信息量太少了,很难给出参考点进行判断。具体取决于你的工况空间,外观、以及加工成本,组装难度等。设计满足功能需求,高品质低成本即为最优解。

网友:
我选方案3

网友:
第一个优于第二个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2023-10-07):
不知道需求用途没法选

网友:
都非常差,底座设计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尤其第一个,上面比下面强,好像大山你会倒过来放么?
而且也没描述你的电机转动是那个方向,需要那个方向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