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3AC角接触球轴承的外圈和内圈的厚度是多少啊?

楼主(2023-07-30):
如题,谢谢!百度查不到

网友A:
没事还是多看看书吧,外圈约等于(35-29.1)/2=2.95, 内圈约等于(22.9-17)/2=2.95

网友(点评):
这就叫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还是多看看书吧,外圈约等于(35-29.1)/2=2.95, 内圈约等于(22.9-17)/2=2.95

看书,又不是金瓶櫷 ,

网友:
翻翻设计手册,然后就是加减法的事情了,和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