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 这个表面处理是 喷涂铁氟龙的嘛

楼主(2023-07-31):
工件是国外设备的,问了我们的加工厂,说是喷涂铁氟龙的,但是我看的他这个表面还有一层塑料膜一样的东西,就是螺丝孔边边那种,起皮的。所以想问一下,这个确定是喷涂铁氟龙嘛? 加工商那边说他目前做不到这个样子。。。。

网友:
图片是看不出喷的什么涂料的,另外那层皮是保护膜,很多白色家电也都有。

网友:
确定一下是不是保护膜,如果不是

那么大概率有两层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