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 做的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23-07-31):
国外设备的,问了我们自己加工商,说是铁氟龙,但是它表明有一层塑料膜一样的,很光滑,带有自润滑性,这也是这个工件的关键点,然后我们的供应商说他搞不出来这总,,,,所以问一下大神们 这个确定是喷涂特氟龙嘛?  那他的具体工艺流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不太像,有点胶类材料,硬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像,有点胶类材料,硬度如何?

很软的  手指甲一按就有痕迹。但是这个还是防强酸,强碱的

网友:
好像有种防腐管道内部就是喷涂特氟龙,你可以问问做这种管道的

网友:
聚四氟乙烯也问一下

网友(点评):
聚四氟乙烯不就是特氟龙吗?

网友B:
这个我做过,我有资料,就是喷涂的特氟龙,进口的大概率是 杜邦的料。喷涂完后高温固化,喷涂厚度可以是几丝,再厚了,需要多次喷涂。主要特点是高硬度,自润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做过,我有资料,就是喷涂的特氟龙,进口的大概率是 杜邦的料。喷涂完后高温固化,喷涂厚度可以是几 ...

谢谢  他上面那层薄膜 就是特氟龙喷涂后的嘛?  可否分享一下资料 ,感谢!!!

网友:
我看到的都是铜件硫化,表面也有一层这个样子的,不过你这个钢件,不知道是用什么料附着表面的

网友:
就是特氟龙,特氟龙的特性就是带点自润滑,且高防腐,一般都用于上海设备

网友:
就是铁氟龙,你如果加工过就知道了,切削之后表面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他上面那层薄膜 就是特氟龙喷涂后的嘛?  可否分享一下资料 ,感谢!!!

刚有去找,没找到。。。我是从外协厂要来的资料。你可以去杜邦官网找下。

楼主:
我找到做这种的供应商了是PFA厚喷,大概在0.15mm左右   不锈钢件表面有黄铜样的颜色是在喷涂中高温导致的或者是机械运行中腐蚀导致的

网友:
不明白,根过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软的  手指甲一按就有痕迹。但是这个还是防强酸,强碱的

应该是聚四氟乙烯没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