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

楼主(2023-07-31):
浸料盘结构设计

如图为放盛浆料的浸渍盘结构,盘深大致4.5cm,浆料易沉淀,因此浆料为循坏状态,进出料如图所示,还在盘底装了超声波振动,降低浆料沉淀速率;但是超声波振动会产生大量的热,导致水气蒸发,浆料固含上升,所以目前考虑将超声波振动去掉,同时更改下浸渍盘结构,使更不容易沉淀,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ง •̀_•́)ง:;
振动盘,
知道吧~~~~~~···.

网友B:
不沉淀就搅拌,加搅拌桨

网友:
吹气呢?咕嘟咕嘟,哈哈哈,纯属脑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
振动盘,
知道吧~~~~~~···.

振动盘不行呀,盘比较浅,会把浆料震出来的

网友(点评):
(๑•́‧̫•̀๑):不上下振,试试左右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沉淀就搅拌,加搅拌桨

是,关键要看结构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