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佬:能不能给个思路

楼主(2023-07-31):
如图:
顶升摇摆分割器,我想前面真空吸盘保持姿态不变,从左摆动到右
但是这种分割器中间的轴是一起转的,如果是不转我还可以装个同步轮
现在有什么好方法让同步轮不转?

网友A:
装个同步带固定 或者平行四边形 一条边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同步带固定 或者平行四边形 一条边固定

如果我指的那个同步轮是固定,装条同步带就可以了。现在是那个同步轮没地方安装。我指的那里,既转动又升降

网友B:
双等边四连杆(平行四边形)

网友:
不用分割器的输出轴,做个过渡件固定到摆臂上行不?

网友C:
加个轴承过渡下?把同步带轮装到轴承座上,同步带轮就只上下运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轴承过渡下?把同步带轮装到轴承座上,同步带轮就只上下运动了

我也想过加轴承过渡,但要从固定的地方伸条杆插入同步轮限制其圆周运动,但又能上下运动。而且运行速度还不慢,我这不是最优方案

网友D:
切叠上面用的吧?这种方式时间长了会累积误差吸盘还是会偏向一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叠上面用的吧?这种方式时间长了会累积误差吸盘还是会偏向一边的。

先能解决问题,至于累积误差,一个月调整一次也可以接受
大神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能解决问题,至于累积误差,一个月调整一次也可以接受
大神有什么方法吗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大一些的中空孔分割器,从孔中间做立柱支撑

网友:
分割器轴上装个带轴承的同步轮,然后这个同步轮顶面做个固定件延伸到机构不旋转的地方固定住。然后两个同步轮齿数选一样的。

网友(点评):
楼主说过这个方案,不佳,因为要上下运动,速度还很快。所以同步带应该想办法跟上下运动的那部分安装在一起。我的方案是做个套固定在上下运动的那个部件上,同步带固定在套上。

网友:
感觉可以用到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E:
看样子是即转动,又升降。这样的现成的产品很多啊,你搜下滚珠花键。看了几遍不知道你前面那个同步带轮干嘛用的。

网友(点评):
两个同步轮用带连上,摆臂旋转时,前面的同步带轮相对摆臂也同步旋转,才能保证前面的执行部件姿势不变

网友(点评):
哦,明白了。我接触的半导体行业,也有类似的机构,同步带轮是用来带动吸盘安装处的disk修整抛光垫的。末端实现上下运动和旋转运动。开始以为是同步带一直转动,他这个是转动一个角度保证抓取物姿势不变。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60691-1-1.html

现在都流行标题套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等边四连杆(平行四边形)

这种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齿轮关节或同步带关节,精度没问题

网友:
跟我的同步轮摆臂差不多原理。

网友:
网上动图很多啊,90°移栽的,然后产品朝向不变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提供思路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加轴承过渡,但要从固定的地方伸条杆插入同步轮限制其圆周运动,但又能上下运动。而且运行速度还 ...

这个固定同步轮用花键应该算是就优解了,除非可以改你的机构。

网友:
旋转中心的同步带轮与轴通过键连接,轴上下固定中心可旋转,通过“轴向凸轮”实现上下升降,升降方式跟你的升降缸一致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构我在现场看到过,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看大家讨论大致明白了

网友:
参考晶圆机械手,就是装同步轮,注意速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加轴承过渡,但要从固定的地方伸条杆插入同步轮限制其圆周运动,但又能上下运动。而且运行速度还 ...

分割器上的同步带轮就随着分割器轴升降,转动问题:在同步带轮上加一个竖直方向的导向解决

网友:
上个四连杆机构就解决了

网友:
NONONO,他还要摆动同时升降呢。

网友F:
装个同步带固定                           machinecc.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个同步带固定                           machinecc.com

我够知装同步带,问题是同步轮装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即转动,又升降。这样的现成的产品很多啊,你搜下滚珠花键。看了几遍不知道你前面那个同步带轮干嘛 ...

你这个用滚珠花键就行了,把分割器的同步带轮装在花键母上面。

网友(2023-09-28):
抱紧装置

网友:
PPU 机械手

网友(2024-12-10):
四连杆机构能用不,简单可靠。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