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定位销不能直接拧入安装?

楼主(2023-07-31):
如图,有篇文章作者提到定位销安装时优先用螺栓固定的形式,但不允许用图中所示的直接拧入安装,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螺栓形式安装

螺栓形式安装

拧入安装

拧入安装

网友:
因为图二基本上很难保证精度。攻牙不可能很垂直

网友(点评):
螺纹都是有间隙的,但上面的圆柱部分,可以间隙极小。

网友:
螺纹孔安装既不能保证垂直度公差,也不能保证同心度公差。

网友(点评):
你没看见有一段配合的圆柱来定位么?

网友(点评):
理论上不能保证圆柱面和螺纹孔之间同轴度,现在加工中心精度做,精度也挺高

网友(点评):
配合的圆柱?就算圆柱和螺纹都加工的没有误差,这也属于重复定位。所以有经验的不会这么设计。而且关于定位销的设计和定位,实践中有很多的内容都是书上讲不到的,并不是简单应用就可以。

网友(点评):
3楼这个解释全面

网友(点评):
曾经遇到一个活,客户要求15个定位销同时定位,把我愁得。。。

网友:
楼上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

网友:
(ง •̀_•́)ง:;
同心度

网友(点评):
为什么您的留言 有花有草,字体又大,又有表情这么可爱呀

网友:
都叫定位销了。螺纹得准直度没有钻孔来得准确。不过图二其实普通定位也能用,很多情况下大家还是采用销孔配柱销,或是螺纹柱销。

网友(点评):
既然定位讲精度,图二就不能用。如果能用,要么运气好孔轴加工0误差,要么实践中这个定位不管用。

网友:
现在的加工技术这种应用很常见,时代在变化。

网友(点评):
在那个行业常见呢?

网友:
确实,时代变了,但很多书本里的方法还没更新,所以搞机械要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只是螺纹的话,同心度,位置公差,垂直度,都可能有问题。图里的圆柱部分,如果板上是阶梯孔,且有公差配合,其实是可以定位的。而且大部分对精度要求没那么高,螺纹用来定位也能满足需求。但是如果经常有冲击,或者需要频繁更换的话,如果螺纹部分断裂,会很烦。。。这种情况,通孔就很容易处理

网友A:
借楼主的话题我也想问一下,这种连接器为什么都采用后边备母的方式呢,直接打螺纹孔(M2)固定不行吗?每次设备上有十几个这样的连接器,空间很小安装很麻烦,强度的话我这边下钢丝螺套和打螺纹胶应该也可行吧。

网友(点评):
这玩意要固定在钢板上,请问你家钢板上你打上几个扣出来

网友:
螺纹一些精度高的也要用通止规去测量,如果定位销要用螺纹直接安装,那螺纹的配合等级需要很高。主要是考虑使用过程中的会不会松动及可拆卸性。加螺母锁定位精度高容易更换。

网友:
可不可能是因为没有打穿螺纹孔?
空气无法排除,形成压强,导致拧不到底,从而导致销的定位面不能贴紧所以定位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话题我也想问一下,这种连接器为什么都采用后边备母的方式呢,直接打螺纹孔(M2)固定不行吗?每次 ...

外壳是铝合金整体铣出来的,安装位置可以适当加厚,能保证螺钉旋进去5-7个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话题我也想问一下,这种连接器为什么都采用后边备母的方式呢,直接打螺纹孔(M2)固定不行吗?每次 ...

(ง •̀_•́)ง:;
没有螺母的话,
很有可能拆对接的插头,会把插座的六角柱旋下来!

网友B:
两个问题
1. 螺纹与平面不垂直可能导致销底平面无法贴合;
2. 螺纹与光孔段不同心会导致无法有效锁紧,容易松动

网友:
间隙设计

网友:
加工难易度及成本上第一种更好些

网友:
螺纹肯定要间隙

网友:
同心不能保证

网友:
无精度要求可以这样用

网友:
其实不是太重要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用,销螺纹端有轴肩保证同轴度,如轴肩是10,螺纹是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
1. 螺纹与平面不垂直可能导致销底平面无法贴合;
2. 螺纹与光孔段不同心会导致无法有效锁紧,容 ...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直接拧入会使圆柱部分内孔和外圆有相对运动,这样有损坏定位面的风险,影响定位精度。包括定位端面也会有损伤的风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
1. 螺纹与平面不垂直可能导致销底平面无法贴合;
2. 螺纹与光孔段不同心会导致无法有效锁紧,容 ...

螺纹配合一般都是很大间隙的,在合格的自由公差范围内根本不存在你所说的什么不垂直或者不同心的问题。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看到有人在附和你的说法,希望不要误导更多的初学者。

网友(点评):
圆柱面定位,背面沉孔加螺母固定,是不是要比加工螺纹更简单可靠呢?

网友(点评):
也就是和结构1类似

网友(点评):
车床主轴轴承固定用的圆螺母,如果轴承跳动超标,可以修正圆螺母的侧面,避免影响轴承的跳动。如果此处用圆螺母固定,不但加工光孔简单,紧密装入后不需要旋转,只需要固定螺母。要知道紧密装入销再拧紧不容易。

网友(点评):
要考虑到苛刻的情况,这种是达不到理想效果的。如果要求不高的情况,自然可以使用。现在我们不知道帖要用在什么场合,从效果最好的情况去考虑更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螺纹配合一般都是很大间隙的,在合格的自由公差范围内根本不存在你所说的什么不垂直或者不同心的问题。之 ...

你能量化出这些偏差有多大吗?做设计要严谨,另外你看到我说的第二条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能量化出这些偏差有多大吗?做设计要严谨,另外你看到我说的第二条了吗?

你所说的两条没有一条跟严谨有关。
1. 螺纹与平面不垂直可能导致销底平面无法贴合;
A:螺纹配合是有间隙的,拧紧过程中会以销钉端面为基准与安装面贴平。你认为螺纹会使平面无法贴合属于没有一点实践经验的想当然。
2. 螺纹与光孔段不同心会导致无法有效锁紧,容易松动
A:还是一样,螺纹的配合间隙完全不会影响外圆与内孔的拧入,至于说松动,要看工况了。

我说的是合格的自由公差范围内,自由公差大家查一下,不过估计比较麻烦。有空我可以查一下。你找我要量化,你在说出你的结论之前有没有量化过你的论据呢?比如说不垂直多少会无法贴合?因为这个世界绝对的垂直并不存在。包括你所说的同心,专业的说法一般是说同轴,多少同轴度误差会导致无法有效锁紧?我这儿好歹还有个前提:合格的自由公差范围内。

网友(点评):
往往图纸的标注不会面面俱到,比如你可能标注了H7/g6配合,但是端面可能就没有标注跳动,很可能车工直接用板牙给你加工了螺纹,车间又没有螺纹量规,出现问题后就是不停扯皮。与其这样,还不如类似图1方式,没隐患

网友(点评):
实际中经常出现螺柱不垂直与端面的情况,很闹心

网友(2023-08-30):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话题我也想问一下,这种连接器为什么都采用后边备母的方式呢,直接打螺纹孔(M2)固定不行吗?每次 ...

微矩形连接器 我们的设备以及很多其他厂家的设备 都可以按您说的那种方式去安装 图里的公母头螺柱、螺母很多都并不是标配 看你的使用情况自定义吧
它目前的配套 应该是适用于穿(薄)板安装

网友:
多用作夹具用定位销或焊接用定位销,这是使用场景与工况所要求的,高精度、抗冲击、易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两条没有一条跟严谨有关。
1. 螺纹与平面不垂直可能导致销底平面无法贴合;
A:螺纹配合是有间 ...

首先,我承认,我并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这个是我自己的推测。但是,螺纹段与平面不垂直,我认为不能简单说满足自由公差就不会有问题,因为这里没有提螺纹的公差等级,也没有说螺纹的长度,因此自由公差并不是个确定的值;
第二,螺纹的旋合引入了附加的约束,那么一定存在偏载,而导致配合不稳定,当然对于这种没有负载没有振动的场合,是否是个大的隐患,我也无法量化,这仅是我根据自己认知提的一点见解;
P.S. 同心度的事,随口一说,不够严谨,见谅

网友(点评):
加工轴一般同心度问题不大,加工这种台阶丝孔是不是谈不上太高的同轴度啊?检测也比较麻烦吧

网友(2024-06-13):
今天看到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个应用和凸轮轴承随动器是一样的,都必须要加螺母。为什么不能直接拧入盲孔内螺纹,容易松脱!为什么容易松脱?没有螺母的时候,定位部分不可能和台阶孔对应部分很紧密,这就留下了间隙(螺纹配合部分也有间隙)。如果上螺母,定位部分可以和台阶孔无间隙,甚至过盈配合,这样抗剪切力大大增强,这样才牢固!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

网友(点评):
如果用丝孔,间隙很小或者过盈,就很难拧动

网友:
为毛我觉得是因为安装的问题?螺母你可以加力锁,这个光销子除了手拧你用什么锁?钳子就夹花了。

网友(点评):
只是就你说的,原设计可以在定外面外边的台阶上铣扁的

网友(2024-07-18):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点评):
这算是闭环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