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中 GB70.3内六角沉头螺钉的 配合和 异型向导孔开沉头孔的问题

楼主(2023-08-01):
1.以往本人在开GB/T 70.3-2008 内六角沉头螺钉的沉头孔时,用异型向导孔中的GB,随便选一个,然后 自定义,改尺寸。不改尺寸,平头不能完全进入沉头。并且特征树里不显示 螺纹规格
2.本人最近用ISO的内六角圆柱头螺钉的沉头孔能显示螺纹,就不用原先用的 GB习惯了,想着是不是 锥形沉头孔也可以用ISO
3.本人用了ISO 里的三个标准,发现螺钉与锥头孔配合也不好用。 想请教有没有好用的选项,不用每次 自定义修改尺寸,能显示螺纹规格最好了。
4.本人在装配体里用 螺钉的一个圆,与锥头孔的锥面选择重合。 请教这样是否有错误,大家有没有好的方式。
SW
SW

网友:
锥面和锥面重合不就得了,还需要线配合?

网友A:
这个问题很蛋疼,包含TOOLBOX也是。应该是国外的软件,对国标本来就是顺带做的,难用的要死,我都是自己画!

网友:
其他的不说,配合可以选螺丝和孔的锥面配合啊,点选那个线不费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蛋疼,包含TOOLBOX也是。应该是国外的软件,对国标本来就是顺带做的,难用的要死,我都是自己画 ...

GB 70.1的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我以前都用先导孔的 GB   70.1,不能自动生成 螺纹的规格;现在去选择 ISO  六角凹头 ISO 4762,能自动显示螺纹规格,很好用,我自己用这两个标准建立过装配体,安装了M2至M12的螺钉, ISO 六角凹头 4762 默认生成沉头孔尺寸可以完美匹配 GB 70.1的内六角圆柱头螺钉,不会露头。  当然了,有些太厚的板开圆柱头沉孔,还是要手动改下沉头尺寸,尽量沉头深一些。  圆柱头和锥头 是最常见的两个沉孔,圆柱头我找到了方便的方式, 沉头这个  真是烦,不过用的 也少一些,以往都是选用GB,然后 手动改尺寸,装个螺钉进入,看看是否干涉,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蛋疼,包含TOOLBOX也是。应该是国外的软件,对国标本来就是顺带做的,难用的要死,我都是自己画 ...

坚持不用toolbox,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1型六角螺母找个标准件库,不要有 装饰螺纹线,其它没有的标准件从 大工程师 调用,新标准件放在指定位置,发给他人模型选择打包就行。 齿轮、链轮等也从大工程师调用,没有合适的,我采用toolbox生成, 然后要么改下 属性,改为 非toolbox属性,成为普通零件;捉着toolbox生成的链轮模型另存为stp,再打开。  不然很容易对toolbox生成的模型进行了修改,再次打开 修改处没有了

网友:
你试一下十字槽沉头木螺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蛋疼,包含TOOLBOX也是。应该是国外的软件,对国标本来就是顺带做的,难用的要死,我都是自己画 ...

是的,Toolbox问题蛮多的,我联系过达索的经销商,他们都不太建议使用。我现在也是自己用多配置绘制螺丝螺母垫片等。

网友:
别用toolbox内的标准件,除非你非常熟悉如何避开坑!

网友:
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差别总是会有的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