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lds 2018打开STEP格式问题

楼主(2023-08-01):
solidworlds 2018打开一个模组,是STEP格式的,然后保存在文件夹,如图1,然后关掉,重新打开,提示图2,点确定,就变成图3了。。怎么解决

图片2

图片2

图片3

图片3

图片1

图片1

楼主: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用回SW默认的零件模板,装配体模板,在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文件全部修复,然后再另存STEP,再次打开,保存,OK

网友:
解散特征然后保存试试

网友:
我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不需要对该装配体进行修改或者操作,就转化为零件即sldprt格式;如果需要单独拆除零件就另存为sldasm格式解散特征保存在内部就OK

网友:
打开一次就没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一般是解散特征内部保存

网友:
用的是2022版本,也遇见这个问题,之后保存前都断开链接就好;

网友A:
用的是2022版本,保存前解散特征之后就没出Ian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2022版本,保存前解散特征之后就没出Ian这个问题了

你这个问题在设置-导入-有个启动3D Inerconnnect 把勾去掉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