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构件怎么用

楼主(2023-08-01):
想用铝合金做一个餐桌,不用其它材料。只有桌面和四个腿,不想要桌撑,但结构要稳定。不想焊接,尽量拆装灵活的。

请教用哪些构件呢,就是连接件和紧固件吧。

小木匠谢谢大家~

我10岁左右家里就想好让我长大学个木匠,那时候学习不好,好也没用,大学都是推荐,我们普通农民家庭没希望。

网友:
给我五块钱 我先给你画图

网友(点评):
呵呵呵,5块钱可以,但不需要画图啊,这么简单的结构就买哪些构件告诉我就可以。。。

网友:
摆地摊专业 全铝的

网友(点评):
买现成的我知道,还是自己做比较过瘾。

网友:
精益管做。。。

网友:
结果呢?木匠没当成,成了机械论坛管理员

网友(点评):
准备开始学木匠~

网友(点评):
天津有个木匠,辛全生。还在收徒弟。主要教传统卯榫家具结构。

网友(点评):
距离那个手艺太远啦~

网友(点评):
老鹰不是管理员,老鹰是论坛首任老板

网友(点评):
这是对中国机械行业的一大贡献

楼主:
这个真不错,就是我不知道4个腿和桌面之间连接的构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铝的管,还有铁的管,更便宜简单

网友(点评):
铁的太重。

网友A:
(ง •̀_•́)ง:;
網上买(1800+100+100)×1000铝合金板,可以让对方切好圆角和表面氧化处理;
网上买四个600的20铝合金型材,
买2×4×2=16个T型螺母和配套的M5螺丝。
桌面铝合金板1800边,两边分别向下折弯100,并打孔。

网友(点评):
这样装大概率四条腿不会平,建议在20铝型材两端都攻牙,再买4个脚杯。到时候用来调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
網上买(1800+100+100)×1000铝合金板,可以让对方切 ...

专业级了,我要记住你这个。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级了,我要记住你这个。多谢~

(ง •̀_•́)ง:;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图是折弯四边。

黑色:铝合金板外形
粉色:加工折弯线
红色:打通孔,应该打两个

网友(点评):
感谢~我需要消化下。

网友:
框架可以用铝型材加对应角码。

网友(点评):
嗯,这个我能看懂。如果只需要面板、腿和角码就能连接固定就ok。

网友:
去米思米,怡和达的设计库里看看
会有收货的

网友(点评):
说实话看不懂,就是业余搞点小东西玩玩兼实用~那是专业人士买东西看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9403210420&ali_refid=a3_430673_1006:1122777016:N:w5LKl9ZsgF5rOE4tuJ5sey1xw1%2BkbJFG:70eb7d79f356d68724accb3a5fee2466&ali_trackid=1_70eb7d79f356d68724accb3a5fee2466
淘宝上老多的,甚至你给出外框尺寸,就全部给你配好了零件,型材也给你切好了,散件发给你,回来自己装上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是啊。什么时候感觉中国好?就是逛网店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ง •̀_•́)ง:;
網上买(1800+100+100)×1000铝合金板,可以让对方切 ...

1米8长的桌子,用20的型材  是不是看着单薄啊,  还有桌子高度一般都700+,600的型材也短一些吧(配地脚还可以)

网友(点评):
o(*≧▽≦)ツ你说得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错,就是我不知道4个腿和桌面之间连接的构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这个我有全套资料

网友(点评):
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型材加角码够了,这个工业生产的桌子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我也感觉这种结构最简单,不知道稳固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错,就是我不知道4个腿和桌面之间连接的构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没有权限,不能给你发短消息
book.yunzhan365.com/cskj/tshc/mobile/index.html,这个是在线的电子目录,有各种介绍。3D模型的话米思米怡合达都有,我这也收集了部分常用的,可以分享给你。

网友(点评):
感谢兄弟。我这非专业人士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