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限位怎样设计算适用、受益

楼主(2023-08-01):
1.同事说这种方式比较好,便于调节,缺点:总有松动的那一天

2.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比较好,原点跟终点都是死限位,一次调好(前期需要磨床或者点焊,貌似组装不想干这个累活),终生受益,便于客户端傻瓜式调试(曾经一个客户,限位跟第一种方式一样,螺丝松动,导致撞击,花了500坐车去现场拧紧螺丝)

综上所述:坚持自己的理念,麻烦留在家里,不是留在现场,留给客户,毕竟现在年轻人不怎么爱上班,都去送外卖,那去厂里的技术也不咋的,因为一个螺丝,被一些小人天天投诉,口碑怎能做好???

2

2

网友:
组装要有流程,每个螺丝都要检查好

网友(点评):
松了 还要重新调试 有些客户很反感 就是让你去现场 气死人

网友A:
我喜欢第一种,方便调,油压缓冲器好像可以自带硬限位螺帽的吧

网友:
第一种灵活便于调试,第二种限制太死了,第一种螺母锁紧了不会出问题,连螺丝都锁不紧,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有可能撞机

网友B:
做非标的还是用第一种比较多,就像3楼说的现在有缓冲器和限位螺钉集成的部件,毕竟设备加工、运输、安装、调试和使用过程中会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灵活一点心里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非标的还是用第一种比较多,就像3楼说的现在有缓冲器和限位螺钉集成的部件,毕竟设备加工、运输、安装、 ...

非标设备的话一定要灵活,标准机的可以算死,用导向来定位

网友:
第一个要整那么多上去的吗?又缓冲又接近还限位?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不太明白,谁能给讲讲为什么三个都要?

网友(点评):
油压缓冲器活塞不能到底,容易坏,要配合硬限位,接近开关是为了检测到位,控制程序根据到位信号发布下一个指令动作

网友:
可以选择机械和电气限位双结合,这样可以确保安全性

网友C:
正常情况下设备是在电气限位作用下停止或减速,一般都是先触发电气限位,当电气限位失效时,机械限位才发挥作用。碰撞在机械限位上造成螺丝松动的,首先可能是设计或安装环节没有很好的贯彻上述保护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第一种,方便调,油压缓冲器好像可以自带硬限位螺帽的吧

就是缓冲器前端一个长螺母,调节范围小,空间小可以用。有空间还是分开好!

网友:
接近开关一般都是检测侧面,正对检测块,精度,安全性都不好。

网友:
如果确定螺丝是拧紧的情况下,用一段时间就松动?设备是否有较高频率的震动?大概率缓冲器选小了?

网友(点评):
设备1.1s的节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设备是在电气限位作用下停止或减速,一般都是先触发电气限位,当电气限位失效时,机械限位才发挥 ...

液压缓冲器,本就是配合气缸使用的,气动附件!

网友:
不确定可以做调节的  确定尺寸了就要固定不留后患